[电脑] 技嘉H110m-ds2v主板不定时断电维修

楼主(2023-11-10):
公司在用的一台旧主装电脑,前段时间出现不定时断电,刚刚开始故障不明显,有时开机一整天都没事。所以暂时都没有理它。后来出现了开机一段时间就断电。难道是过热了,好吧,拆机检查,风扇很脏,清理完风扇灰尘,把内存金手指也插一插,清理一番。重新装机使用暂时故障不再现了。到了第二天,故障又再出现,这次是开机没几分钟就断电了。经过代换法,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把主板拿了出来测试,又没有问题再现了。看起来又没有零件有问题的地方,检测几组电压,都是正常范围。这下没有头绪了。上网找找电路图先,无意发现有个帖子说是技嘉110m主板有个通病,就是cpu附近的8.2k电阻经常出问题,会导致断电。难道是这个电阻的问题?用万用表在线检测电阻的时候,竟然把电阻戳掉了。从另外板上找了个8.2k补上。装机测试。。。几天都没有问题。。故障原因就是这个8.2k的电阻虚焊,导致了断电。

网友:
不错,修好了,这个电阻怎么找到的

网友A:
我也拆拆去,电脑不定时重启或进不了系统放弃好久了

网友:
都有专门发帖的。那肯定是通病了

网友:
看来还真是通病,有实修例子参考就是好,一学就会修了

网友:
感觉技嘉通病好多

网友:
第一个发现这个问题的是神人

网友:
技嘉喜欢在小地方坏一把,我这样的半桶水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我有一个技嘉H81主板,是电池边上的一个小电阻不知道怎么回事掉了。从一块旧主板上面拆下来替换上就好了。

网友:
请问七彩虹110全固态板有时启动黑屏(风扇转,屏幕黑的)谁知道是哪坏

网友:
这可太厉害了,以后我也学会了,谢谢啊

网友B:
给公司修电脑有维修费吗?

网友:
有实修例子参考就好

网友:
突然想起,我之前也有一台主机,不定时断电.等拿去修下

网友C:
技嘉的主板常会不定时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主板常会不定时重启~

是的。很多都是双bios导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公司修电脑有维修费吗?

义务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拆拆去,电脑不定时重启或进不了系统放弃好久了

刷刷最新版的bios,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看来是大概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