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家里的康佳电视LED32E330C黑屏不显示了

楼主(2023-11-10):
昨天在家里的康佳电视LED32E330C 按菜单再按2008进了工厂模式,里面菜单都是英文的,不知道误操作了哪个选项,就黑屏不显示了,但指示灯可以亮.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可能有点麻烦,哪位高手帮一下

网友:
找固件重刷一下或许可解决问题。

楼主:
说黑屏其实真正意义上的黑屏,按下待机键,屏幕会有一个细微的变化,轻闪光一下变为略带一点蓝色的屏幕,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网友:
一般用户,进工厂模式…… 还改参数   …… 你联系康佳官方客服试试

我家里有台43E330C,非智能机,接机顶盒给老人打发时间的,3年了一直还好

网友:
背光坏了的可能性大,我家里也是这台一样的故障,表现为指示灯亮,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