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5V_4A是OPPO的专用快充协议嘛❓❓OPPO定制快充芯片RK825

楼主(2023-11-10):
惠州市锦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这家电源适配器代工厂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印着VOOC   logo的芯片为OPPO定制的快充控制芯片RK825,来自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这也是OPPO的首批VOOC认证厂商之一。
  电源底部标签:OPPO电源适配器;输入100-240V;输出5V_4A;型号VC54JBCH;惠州市锦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这家电源适配器代工厂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A:
应该还不错,看起来甚至超过洋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不错,看起来甚至超过洋货.

洋货充电头也大多是Made in China,一线大厂充电头的代工厂家就那几家用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惠州市锦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这家电源适配器代工厂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B:
我看怎么不像快充呢

网友C:
各家有各家的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怎么不像快充呢

OPPO自家特色的5V 4A快充,20瓦输出。

  用在其它品牌手机估计只能兼容模式:5V 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家有各家的玩法

只是感觉店家的拆机图拍得好,所以就转过来大家品鉴一二。

网友D:
低电压大电流的小功率快充,这是早期的oppo的快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电压大电流的小功率快充,这是早期的oppo的快充吧。

店家卖¥13块钱,应该是早期的库存散装货。只是感觉店家的拆机图拍得好,所以就转过来大家品鉴一二。

  现在主流都66瓦快充了,卖五、六十块,能收割更多钱财。

网友:
我在咸鱼买的二手正品,只要3.5元/个,你这13元可以买两个

网友E:
私有协议,还要线配合,以前用RENO一代的时候,狗东夺宝岛20一个撸了好几个,缺点就是个头太大,和蓝厂的120W头子差不多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私有协议,还要线配合,以前用RENO一代的时候,狗东夺宝岛20一个撸了好几个,缺点就是个头太大,和蓝厂的12 ...

蓝厂、绿厂,是一家。

  菊花厂、农药厂,已经不是一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私有协议,还要线配合,以前用RENO一代的时候,狗东夺宝岛20一个撸了好几个,缺点就是个头太大,和蓝厂的12 ...

私有协议,还要线配合专用线材,估计厂家本来想收割一波9菜,结果不通用现在只清仓贱卖。

  ¥13块还是小贵了,我撸过几个¥4块钱一个的5V 3A出口原单货(插脚可更换:美标、欧标、英标),电烙铁DIY弄一下就成QC2.0。

网友:
OPPO专有协议其它厂家用不了,就只能2
A

网友:
协议不通用,各搞各的。

网友:
充电器不 错,只是各家快充协议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私有协议,还要线配合,以前用RENO一代的时候,狗东夺宝岛20一个撸了好几个,缺点就是个头太大,和蓝厂的12 ...

¥4块钱一个的顺路撸了好几个,全家一辈子都够用了。
  按照拆机拆友们的经验:无损拆开,补上三个小元件,增加了fp6601q和一颗2.2K 0603电阻,一颗0.47uF 0603电容,完美支持QC2.0最高12V输出。输出的纹波控制都相当可以。

网友:
我都有几个这种OPPO充电器,5V 4A 10V 2.25A等,还有VIVO的数据线,就是没蓝绿厂的手机,充水果最大只能5V 1.5A。

网友:
还是PD快充通用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