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镍氢电池充电,为何电池老是发热厉害:(

楼主(2023-11-10):
电池发热厉害,是不是表示内阻大?
各位镍氢电池充电,电池表面是不是也很烫

网友A:
看下电流大小,大概率是内阻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流大小,大概率是内阻大了

看短路电流么

网友:
串电流表啊

网友B:
快充都热,有的充电器隔这电池仓塑料外壳下有个感温元件,探测到温度升高就停充

楼主:
也串电阻么?还是只测短路电流?

网友C:
数字表10A档,5号电池短路电流7A以上就算还好,最好能爆表。

还发热就是电流太大了,不超过0.5C应该不会太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充都热,有的充电器隔这电池仓塑料外壳下有个感温元件,探测到温度升高就停充 ...

电池温度多高时停止充电比较好?

网友:
我有一组镍氢8个3000mA电池,从买回来充电就一直发热,充电器也是专用的,使用有5年多了,前两天有两个不发热了,但充不进电了。但有4节1200mA,充电一直不发热。所以我认为有时候电池发热,需要注意一下电池的容量,容量越大越容易发热。

网友:
因为恒流充电末期,电池可承受的电流减小充入的电量小,其余能量几乎都转变为发热。《电池手册》
要减小发热要改变充电方法,不要用恒流充电,用电流渐降式充电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10A档,5号电池短路电流7A以上就算还好,最好能爆表。

还发热就是电流太大了,不超过0.5C应该不会太 ...

7号镍氢电池,短路电流最好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10A档,5号电池短路电流7A以上就算还好,最好能爆表。

还发热就是电流太大了,不超过0.5C应该不会太 ...

爆表会不会把保险丝烧了,用什么电流表测短路比较保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爆表会不会把保险丝烧了,用什么电流表测短路比较保险呢

只要不是福禄克等外国表,放心测,10A的保险丝绝对不会10A就断了。

为什么是福禄克?因为福禄克的保险丝贵,再来就是它超过一点点就真断。

7号电池也差不多,5A以上也可以了。

镍镉电池电流反而会更大一点。

网友:
说明电池寿命快到了

网友D:
看看充电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充电电流多大?

你的充电器支持看充电电流?

网友:
一般充电电流电池不会发热,只有充满了还继续冲才会发热
快充电池温度就比较高。

网友:
要看充电电流大小,同时充电器是否脉冲充电。一般小电流0.2C充不会很烫的,否则内阻太大了。

网友:
不会太烫。你那个有可能是充电器坏了,或者电池坏了。

网友:
看充电电流吧,一般0.3c以上电流充满后发热如果继续充会发烫,对电池不利(其实发热表示已充满)。再者电池内阻大年久了充电容易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