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专用无线路由器用哪种稳定性好,功耗低?

楼主(2023-11-10):
这个无线路由器只带一个无线摄像头,
要求稳定性高,功耗低

买哪种无线路由器比较好呢?

不需要路由功能,无线交换机也行
这种情况,用哪种无线联网设备会比较稳定,但是功耗又比较低呢

网友A:
无线设备稳定前提是没有别人干扰啊。。。有些设备和周围环境会主动干扰别人的。。。

想要稳定整个目前便宜到不行的802.11n 150Mbps 单频单天线路由器就行了。
恢复出厂设置DHCP关掉,UPNP关掉,配置好wifi,频段选1-12不要选自动频段,频段宽度选20Mhz网线插LAN口就很稳定了。

虽然标的9V,就用现在的12V光猫电源,别整什么奇怪的或者是送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设备稳定前提是没有别人干扰啊。。。有些设备和周围环境会主动干扰别人的。。。

想要稳定整个目前便宜 ...

无线路由器和无线摄像头距离很近,而且这跟无线路由只给一个摄像头连接,不用担心干扰问题
主要问题是稳定性和功耗,选哪种无线路由器比较好呢?

网友:
用企业级路由或许可以,但功耗不低

网友:
搞定向天线的AP。

网友B:
你是猪八戒头像的小号吗?还是另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区区一个无线摄像头还有什么要求,能有多少带宽,百兆就够了,便宜的TP十来块的二手都能用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免费送一个给你,出个5块钱邮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猪八戒头像的小号吗?还是另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区区一个无线摄像头还有什么要求,能有多少带宽, ...

非市电供电,所以要求低功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市电供电,所以要求低功耗

TP那种百兆9V 0.6A电源的路由器还不够低功耗?实际上也就2-3W左右,太阳能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那种百兆9V 0.6A电源的路由器还不够低功耗?实际上也就2-3W左右,太阳能电池供电? ...

小企业用的路由器很多功耗也就3瓦左右,TP的2-3瓦完全没优势阿,除非能把功耗做到2瓦

网友:
无线路由器,2-3w应该比较低了吧

网友:
监控专用无线路由器

网友:
2w和3w本质没啥区别

网友:
功耗低也低不到哪里去。
买量大成熟的就行了呗,n就够了

网友:
tp 300兆,加几个散热片默秒全。

网友C:
上n1吧。1瓦。稳定

网友:
稳定。功率低1w左右。写个简装op估固件。去掉所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n1吧。1瓦。稳定

n1 7x24小时300KB/s的流量,稳定性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n1吧。1瓦。稳定

是斐讯N1路由器么?
1瓦功耗是原版?还是需要刷特定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