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烟感器拆装杆为何那么贵,这里有人试过diy烟感器拆装杆么

楼主(2023-11-10):
维护8、9个烟感器,
大梯凳搬来搬去太麻烦
有时候还要站在梯凳上真是有点不安全

这种杆子现成的要200以上,为何这么贵,
有人diy过这种工具么,怎么diy好呢,大家可否给点思路

网友:
三叉杆么,有材料可以零成本做一个

网友:
因为这个市场小,竞争不大,所以贵

网友:
一般人根本用不上这个,市场实在是太小,所以贵。

网友:
完全可以仿制,伸缩杆用抄网柄就行!

网友:
这个自己做很简单啊,哪用自己花钱

网友:
这东西一般没有私人买,这就是贵的原因

网友A:
竹子砍开个叉就可以安装它了

网友:
应该是市场需求量太小了,所以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竹子砍开个叉就可以安装它了

没这么简单吧,商品抓头似乎还有齿轮机构的。。。

网友:
别买也别做!生活嘛就是折腾,而工作嘛就是生活中的折腾,悠着来,揍当全身锻炼了,亦证明自己是单位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diy一个。

网友B:
这东西又不是电钻、电磨什么的,与这个打交道的人少之又少。再就是使用这工具的一般都是给别人干活的吧,也没有必要自己做或者自己买,所以这东西不会很便宜,更没有几个人费功夫自制。不过,这工具看上去也不是太复杂,应该主要是一个能调整开口度的三爪夹持机构,玩工具的人琢磨一下其工作原理制作起来难度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又不是电钻、电磨什么的,与这个打交道的人少之又少。再就是使用这工具的一般都是给别人干活的吧,也 ...

三爪夹持机构自己diy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