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RT-AC88U无线路由器贴片元件求助

楼主(2023-11-10):
各项论坛大佬,路由器更换开关时不小心弄掉了开关旁的一个贴片元件,不懂是什么元件,大佬们帮忙确认一下。

网友:
不是电阻,就是电容具体看走向

网友A:
现在还可以用就不管她

网友B:
电源的滤波电容吧,能开机使用就不用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可以用就不管她

现在的情况是按下开关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滤波电容吧,能开机使用就不用管它

现在是开机灯不亮

网友:
不用也可以。

网友:
加个几百P的瓷片电容就行!

网友C:
正好有一块板,刚才看了下是个0欧电阻

网友:
正好有一块板,看了下,是个0欧电阻

网友:
一坨锡就能解决。

网友:
小电容或电阻 ,能开机能使用,就不用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有一块板,刚才看了下是个0欧电阻

感谢坛友的帮助,我这边找不到类似的板。

网友:
找个铜丝焊上或用锡短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