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居然还有那么多人不懂“增程”与“混动”

楼主(2023-11-10):
先谈先进性:
无疑是“混动”更为先进,
因为内燃机跑高速有优势,电机跑低速有优势,两套系统各取所长,相得益彰。
两个系统互补之后就是一个相对完美的方案。

混动里面有1+1(电机加发动机)跟1*1(电子变速箱)的方案;
前者稍弱,但是成本低,只要软件跟得上也不会弱到那里去;
后者成本稍高,但是能更好协调动力输出关系;
丰田的方案不能传播大扭矩,真的好的是宝马跟洗浴王联合弄的那个4档5离合电子变速箱混动方案。
得益于4档变速,不燃油且纯电只输出50kw的情况下都能跑到128kmh……
而且,动力回收也能通过变速箱实现,换上这个变速箱,燃油车秒变混动。
还有就是这个变速箱是纵置的,比丰田那种横置的效率更高,没有那么多弯折,都是直出。
齿轮的,扭矩大,效率高,除了这个变速箱4s价19.3万元有点贵没啥缺点。
用于宝马x5、凯雷德、ct6 30e等几款车,后来因为成本太高停产。
倒是丰田的那套混动方案遍地开花,山寨的一堆,没啥理由,就是因为便宜……

我是ct6 30e用户,这车很轻松就能跑到250kmh,如果不是电子限速,上300应该也不难。
这就是混动车的优势,能充分发挥燃油发动机高速性能。

而增程设备更少,因为发动机不能直驱,所以失去了高速加成,一般情况下下跑200kmh都难。
况且,在极端情况下电机的散热是一个难题,有些厂家会限制电机的最大功率来保护电机。
(意思是,某些厂家虽然给你装了500kw的电机,但是不会给你500kw的持续输出)
所有动力只靠一个系统输出,这套系统的负担是很重的,尤其是在其不擅长的高速状态。
某国产1200匹的电车,下个赛道空调就没冷风了,因为空调去主动冷却电机电池去了。
消费级电车想拉高速,相当于拿个原装风扇玩超频。
如果在高速上有突发事件,需要急加速避险,那短暂的几秒钟,增程车是不如混动车有爆发力的。

再说说油耗:
ct6 30e高速油耗在6升左右(110kmh速度),新出的混动只会更低;
而增程,只能做到1升油2度电,不能谈续航。
因为在环境适合纯电的情况下,100公里电耗15度,7.5升百公里能实现;
但是在恶劣环境下,零下十几度,100公里电耗干到50度,就是25升油百公里了。
如果开着空调等个人……
这就是高速上增程车会去抢充电桩,但是混动不会抢的原因。

再有就是老化情况:
电子产品用个一两年,电池内阻会增加,会带来的掉压、电压不稳等因素。
我因为抠门,买了几颗二手电池,有一次飞大疆RTK的时候,突然掉压引起断电,造成坠机,肠子悔青。
纵使是手机等电子产品的电池,一两百个循环以后,都会有发热、卡死、不稳定等情况,何况是动力电池。
混动的,因为是双动力,有双保险,一套不行另一套顶上;
而增程车如果电池老化后在高速出现断电,就会跟我的大疆RTK一样。
——别怀疑,必然是在高速故障,而且是最需要动力输出的时候故障;大电流是触发电池故障的导火线。

最后说一下电池损坏之后的情况:
混动车电池坏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弄个法拉电容平替,再不济还能拆了改油车。
即使更换电池,也因为电池并不大,更换难度与成本都不会很高。
(ct6 30e的18.4度电池4s价才3万多,拆机电池价不到一万)
增程车的电池坏了,只有被“零整比”蹂躏这一条路;想想现在全新铁锂电池1度电500元的市场价,会哭。

至于增程的发展,肯定会比混动更快更好,因为便宜、简单、利润高。
而且随着市场的发展,东西永远都是降价、减配、缩水;
想想30年前的电风扇跟现在的电风扇哪个质量更好。
市场销量好的东西往往是利润最高的产品,而非最好的产品;
因为大部分消费者都是不懂的,大部分商家都是无良的。

网友:
帮顶一下,我挺喜欢本田的混动

网友A:
我喜欢丰田混动和其ECVT电传动机构

网友B:
一直认为还是大排量最迷人,V6V8比各种新能源都强,可惜ZC影响,连L3这种纯为环保才弄的玩意儿都出来了,V6V8往后真要绝唱了

网友C:
那现在比亚迪的DMI是“增程”还是“混动”?B站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车主因为EV受限趴窝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直认为还是大排量最迷人,V6V8比各种新能源都强,可惜ZC影响,连L3这种纯为环保才弄的玩意儿都出来了,V6 ...

同喜欢大排量多缸,虽然我买不起。反正电动和三缸打死不买,混动也暂时不考虑。继续用我的破4缸油车吧,反正现在8块+的油价下也才5毛一公里,一点压力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现在比亚迪的DMI是“增程”还是“混动”?B站已经不止一次看到车主因为EV受限趴窝了。 ...

我没详细了解过比亚迪,反正我不会买他们的产品,了解没意义。
但是老的dm系列的故障率是比DMI低的,
因为DMI使用了刀片形状的电池,取消了电池盒大梁,直接电池承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丰田混动和其ECVT电传动机构

2田的都不能传递大扭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喜欢大排量多缸,虽然我买不起。反正电动和三缸打死不买,混动也暂时不考虑。继续用我的破4缸油车吧, ...

油车排量上3.0后,那驾驶感受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小排量除了提速慢点油贵点,其他都优于新能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认为还是大排量最迷人,V6V8比各种新能源都强,可惜ZC影响,连L3这种纯为环保才弄的玩意儿都出来了,V6 ...

主要还是成本高价格贵,中国只有一种病,就是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车排量上3.0后,那驾驶感受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小排量除了提速慢点油贵点,其他都优于新能源。 ...

我18年买的洗浴王CT6 30E,有一台198千瓦发动机,194千瓦电动机
3.0的燃油车老一点的其实也很弱,比如帕杰罗才120千瓦,扭矩也才244牛米
现在新款的2.0t已经很强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田的都不能传递大扭矩

你的大扭矩是多大?从没听说过这种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车排量上3.0后,那驾驶感受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小排量除了提速慢点油贵点,其他都优于新能源。 ...

是的,3.0以上、6缸以上是真的舒服。

网友:
有啥用,过10年都得淘汰

网友:
实际上最混动设计就是混增

网友:
今年还觉得电动车不好的只能说明你们又老又贫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18年买的洗浴王CT6 30E,有一台198千瓦发动机,194千瓦电动机
3.0的燃油车老一点的其实也很弱,比如帕 ...

帕杰罗那3.0自吸机太丢人了,要不是超选四驱在,就那烂动力都没人买。3.0带个T那就小母牛坐飞机了,朋友有2.0T的X5和3.0T的途锐,两个车开起来驾驶感受差距很大。CT6E算是洗浴王中王了,可惜3.0T的CT6停产了

网友:
雷凌双擎1.8到手3年了,上一个月跑了一趟西藏,全程13000公里。说一下消耗吧。小保养京东活动220两次的壳牌全合成用了一次。油耗,214,318,317是4.5-4.7,北京到贵州4.6-4.8,贵州到云南4.3,昆明市内平均3.8.全程中石油中石化,两人后备箱装满。

三年三万公里,只换机油机滤,其他没有更换维修过。我选的机油是正版SP灰壳。油只加中石油中石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18年买的洗浴王CT6 30E,有一台198千瓦发动机,194千瓦电动机
3.0的燃油车老一点的其实也很弱,比如帕 ...

CT6以前有3.0T我知道,7但是什么时候有194KW的电动机了?还是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