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IY的LCR数字电桥,第n版了

楼主(2023-11-10):
从21年开始就在搞这个东西, 中间放下了一段时间,第一版的时候基本能测,属于不能用的实验品;
后来找了些资料,加上第一版趟的那些坑,改良了一版,基本能正常测量元器件的参数了,不过数据准确性差一些;
又改了一版,软硬件都做了优化,加入DCR测量,属于日常能用的水平了,屏幕换彩屏,更大了,显示参数也全面了。
又做了些硬件优化,参考德州仪器的lcr前端电路设计,进一步优化,并且优化了信号源,基本解决了全量程的自激。。。
基本定型了,在B站和表吧发了些测试视频,接受意见,加以修改,算是一个成功的diy工具了。

LCR外观和没焊接好的表笔

100hz测量220uf/25V的红宝石

1khz测量220uf/25V

简要使用说明

网友:
三年磨一剑

楼主:
还得是坛友们提供指导建议啊
type-C接口,一键开关机,屏幕旋转,怎么方便怎么改,怎么精准怎么改。
diy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能学习了解很多运放相关的知识。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可以合并做检测元件参数那个功能?就是三极管,二极管,MOS什么的导通电压,放大倍数,针脚排列什么的那个

网友B:
厉害,跟许老师电桥相比如何?

网友C:
高手啊,啥时上架,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可以合并做检测元件参数那个功能?就是三极管,二极管,MOS什么的导通电压,放大倍数,针脚排 ...

你说的那个晶体管测试仪吧
那个之前有看到过,我做这个就是单纯的LCR加DCR测量;
至于能不能整合,不好说。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自平衡运放法,dac产生激励信号,pga放大,adc采样,fft计算

网友D:
界面看上去比较靓。方便裸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跟许老师电桥相比如何?

手头没有许老师的电桥,精度的话,100-10khz精度还不错, 100k貌似200nf以上就不准了,10pf以下的主参数准确,副参数一般甚至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啥时上架,开源

没打算开源,已经做了几套套件了,到手自己焊接下表笔或者开尔文夹,买个电池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界面看上去比较靓。方便裸一下吗

电路板图?

网友:
一直想买一个这样的东西

网友E:
外壳有没有搞电磁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壳有没有搞电磁屏蔽?

目前还没有哦,看看要的多了再定制钣金喷塑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界面看上去比较靓。方便裸一下吗

正反面图

网友:
串并联同时显示。校准是用电阻校的吗?看看测电阻。

网友E:
效果怎么样,建议测量老化的电解电容器,CBB,万分之一精度的那一种线绕电阻,还有普通的大阻值电阻等,测量老化不稳定的东西才能够判断机器的性能和价值,原来买个一个自动判断档位和类型的diy产品,测量好零件大多数时候可以,测量坏东西就瞎胡闹,扔了。买了个同惠手持的,改了个锂电池。测量坏东西还是直接选择类型和档位这些比较好,有时候测量需要更快响应,也手动设置档位。

网友:
板子集成度挺高开发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效果怎么样,建议测量老化的电解电容器,CBB,万分之一精度的那一种线绕电阻,还有普通的大阻值电阻等,测 ...

手头没有坏的电容,固定显示电容/电阻/电感这个功能有的,也可以自动显示;
高精度的电容和电阻就一个标定过的阻容板;
主参数精度在各个档位都比较准确,副参数在100k时,10pf以下就不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