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卧室灯光的问题

楼主(2023-11-10):
在考虑装修,以前的卧室是有床头灯的。但是现在听人说貌似不流行装床头灯了?卧室只装一盏大灯?

网友:
现在不是流行无主灯设计吗?

网友:
一个吸顶灯就解决问题了,装那么多灯干啥...

网友A:
卧室灯不用太大,
又不干啥,
干啥的时候,又不用开灯。

网友:
欧美某些地方还流行床头用台灯呢。不过半夜上厕所台灯就不够照明了。
90年代的电影都有卧室声控灯了。
喜欢什么装什么,别在意别人的眼光。我玩手电的,我就不用开灯,半夜就用手电。

网友B:
不是酒店,我都没咋见过装修带床头灯。。。
重新装修可考虑床头柜放灯。现在新房子根本就没有放床头柜位置了,是可以考虑装简易挂墙床头灯的。

北欧壁灯卧室床头灯简约创意过道客厅书房客厅可旋转实木阅读壁灯-壁灯-2021美间(软装设计采购助手)

这样晚上可以不开大灯不影响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室灯不用太大,
又不干啥,
干啥的时候,又不用开灯。

靠边停车,来吹一下

网友:
3、40W的吸顶灯就够了,要求高的买高显色的

网友C:
一个主灯加个感应小夜灯就可以了,不要搞复杂化。除了睡觉和做爱做的事情不要在床上干其它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酒店,我都没咋见过装修带床头灯。。。
重新装修可考虑床头柜放灯。现在新房子根本就没有放床头 ...

我家的所有卧室都是有放床头柜的位置的,床头柜感觉还是挺有用的。至少放放脱下来的衣服、靠枕、手机都挺好用。床头柜放灯的方案不考虑,放了灯之后就只能放个手机了

我现在的商品房里的卧室床头灯最大的作用也是晚上万一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主灯加个感应小夜灯就可以了,不要搞复杂化。除了睡觉和做爱做的事情不要在床上干其它事情。 ...

感应灯误报率太高了。现在我们用的主灯是带遥控可以调节亮度的,其中就有夜灯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家的所有卧室都是有放床头柜的位置的,床头柜感觉还是挺有用的。至少放放脱下来的衣服、靠枕、手机都挺 ...

土豪。。。
是没见过这几年的户型吧。。。床头柜不是那么容易放的了。。。

其实也有软轴灯具,固定在床头的方案。。。
毕竟吧,这种玩意谁也不能保证不坏,墙上现在款式肯定不能换灯泡的。。。
当然这个不经常开,不太坏。。。

入住了就整个宜家夹子灯夹床头的人也是存在的。。。

网友D:
如果喜欢阅读的,建议搞个阅读灯。阅读灯可以是壁灯,床头灯,射灯。家里有小孩的,或者喜欢起夜的,建议装个地脚灯,半夜走路不至于被绊倒,睡的模模糊糊开大灯太刺眼,也会影响到别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应灯误报率太高了。现在我们用的主灯是带遥控可以调节亮度的,其中就有夜灯模式 ...

小夜灯用感应开关,本身不刺眼,感应开关用许多类型,光线控制,时间周期控制,精确时间控制,声音控制,超声波控制,红外感应控制,多普勒感应控制,遥控器控制,看你需要了。还有延时,比如上大号,自动开排气扇,然后延迟几分钟继续排气排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应灯误报率太高了。现在我们用的主灯是带遥控可以调节亮度的,其中就有夜灯模式 ...

不建议用复杂的控制,麻烦,贵,耗电,以后控制部分坏了抓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
是没见过这几年的户型吧。。。床头柜不是那么容易放的了。。。

我不是土豪,也不是没见过这几年的户型,我知道现在的商品房都是尽可能的在有限的面积下隔出更多的房间,说白了就是房价贵了之后寸土寸金吗。
但是,别人的户型关我什么事情。我是自建房,卧室面积够大,4个主卧每个大概20多平,2个次卧小一点15平左右,除掉衣柜和床,放床头柜绰绰有余。我的卧室还考虑再放一套写字桌椅,临时有点事情的时候就不用跑去书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喜欢阅读的,建议搞个阅读灯。阅读灯可以是壁灯,床头灯,射灯。家里有小孩的,或者喜欢起夜的,建议装 ...

我自己阅读比较少,大部分时候是手机和电脑。我老婆和孩子看书需求比较多,不过我们有2个书房,卧室里也有用于读书或者临时工作用的写字桌椅,书房和写字桌上都会放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夜灯用感应开关,本身不刺眼,感应开关用许多类型,光线控制,时间周期控制,精确时间控制,声音控制, ...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的。我本身就是搞智能家居的。我家里的灯很多都是我自己设计的。但是现阶段感应控制还是误报率太高,最多用在楼梯走廊这种地方。卧室还是不用感应灯了,即使不刺眼我也不喜欢它什么时候误报突然亮起来,我连房间里排插的指示灯都改暗了,就是想睡觉的时候够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用复杂的控制,麻烦,贵,耗电,以后控制部分坏了抓狂,

麻烦是一点都不麻烦的,贵也不存在(自己的产品),耗电0.5W,控制部分坏了就换一个(但是用了好几年了也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