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电动卷帘(电容怀孕)求解惑

楼主(2023-11-10):
家里的几个电动卷帘电机 都在同一时间段速度变慢,直到现在完全不工作,拆开看了看原因都是因为25v330uf的两个电容怀孕失效导致 拆下来的电容只有50-70uf的容量了 外观也都鼓包,把卷轴电机整一根从窗帘里面抽出来的时候,手摸着很烫 里面的塑料件也有融化 线材都变黄了,安装到出问题差不多4个月时间,没有过度使用,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感觉是设计不合理能否改善是增压还是增容量(容量能影响电机转速)

网友A:
这批次电容品质不佳。
更换低ESR的电容,空间允许下提高耐压;或更换更耐高温的电容。。。

网友:
感觉设计空间散热条件不好吧,换低ESR电容

网友B:
这种情况最好还是解决过热问题,这东西应该是间歇工作,平常都是待机,怎么会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批次电容品质不佳。
更换低ESR的电容,空间允许下提高耐压;或更换更耐高温的电容。。。 ...

好的谢谢,还有两个我准备换35v 330uf的上去 改善一下自身发热的问题

网友:
太热了呗,电容热鼓包了,实在不行灌软的导热胶

网友C:
绝大多数时间不带负载电容还会这样啊。。。。
一般有负载电流的设备才会电容出问题。。。

这换大厂电容就能解决了,如果想解决了再用三五年,可考虑直接搞固态电容,输出12V。,固态16V就够了。。

平时不用不应该很烫啊,接功率表看一下吧。不动的时候功耗应该低于1W。有功耗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最好还是解决过热问题,这东西应该是间歇工作,平常都是待机,怎么会烫手 ...

是的,待机就带一个米家的芯片而已,不会那么高温度的 我感觉就是他这个电路设计的不合理,过热的问题我还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现在修的几个我就在外面蓝色壳子上面钻孔了,外面还有一根金属管,装回去后金属管就是一个整体 然后金属管整根插入到窗帘轴(铝的)内,就是金属管和窗帘轴体中间有很大很大的间隙,我想着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填充材料可以把温度从金属管传递到窗帘轴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待机就带一个米家的芯片而已,不会那么高温度的 我感觉就是他这个电路设计的不合理,过热的问题我还没 ...

实在不行,可以把电源部分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大多数时间不带负载电容还会这样啊。。。。
一般有负载电流的设备才会电容出问题。。。

待机功率1.5w左右,是正常的 他还有一个米家的芯片需要待机,我也考虑换固态电容,等下就去买 电压我不敢换小的,不是只有一个电机是用电设备,还有个米家的模块也需要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可以把电源部分外置

整个外置实现不了,太难了,把这两个电容外置倒是可以的哈哈 也是一种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个外置实现不了,太难了,把这两个电容外置倒是可以的哈哈 也是一种思路 ...

测量低压端电压,可以截断PCB,可以外接合适电压的电源都行,单独电容外置是不是会影响供电稳定,也没从根本解决过热问题,看电容耐压,低压端应该是5V/12V电压,过热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太落后,电源待机功率太大,再加上密闭空间,热量散不掉,不断聚积,造成电容之类的零件易坏

网友:
让人又爱又恨的电解。
没有也不行,有了又容易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低压端电压,可以截断PCB,可以外接合适电压的电源都行,单独电容外置是不是会影响供电稳定,也没从根 ...

大概思路是这样子,就是比较折腾,我先换固态电容试一下看看

网友:
更换质量更好的电容,或者部分更换成为固态电容,,塑料壳严重影响散热,去掉大部分,能够支撑不碰到金属外壳短路就可以了,220v附近稍微多保留一点点,避免潮湿的时候爬电。

网友:
看着有两个电容鼓包了

网友:
电容质量不行,好点的吧。

网友:
电容质量太差

网友:
首先应该查一下待机功率,大了就不正常,电容估计都是热死的。

网友:
进来看看   等大神了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