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自己制作LED小灯板

楼主(2023-11-10):
晚上玩手机喜欢暖黄色调调以前改的小灯烧了,淘宝买了点7030灯珠用洞洞板焊接了个继续用,LED灯珠真的是每个厂家都不一样因为以前买的那家下架了,以前买到的是大芯片灯珠把灯珠发光面积都占了一大半,这次买到了芯片是小的只有二分之一的位置亮最后一张是发光面积,同样是一瓦一颗这次的要加到6.2V才能达到以前芯片5.8V的亮度,但也不敢长期高电压发热大也会早亡,最后调回5.8V使用为了达到同样的亮度只有多装几颗了。

网友:
自己制作LED小灯板

网友A:
洞洞板散热一般

用铝基板

网友B:
全并联,电压5.8V吗?

网友C:
立创上打个免费的铝基板回来换上

网友:
led照明,散热是最关键的东西,芯片很小,还不耐高温,热量出不去,温度很高,很快光衰甚至直接坏。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并联,电压5.8V吗?

7030本来就是双芯片6V电压啊,降低电压也可以降低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洞洞板散热一般

用铝基板

就地取材下面加了散热片温温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创上打个免费的铝基板回来换上

没玩过怕麻烦

网友D:
下的焊锡真多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的焊锡真多啊,哈哈

洞洞板本来敷铜就少多加焊锡可以提高散热

网友:
要作好散热,否则会烧坏

网友:
一点都不麻烦,立创EDA里搜索一个跟你灯珠一样大小的灯珠放上去摆好位置,然后用线把他们连起来就行了,这种不要太简单

网友:
焊点圆润,工手相当好

楼主:
主要是都没进过哪个平台所以嘿嘿嘿

网友:
这散热会没问题?LED功率不能太大

网友:
焊锡和铜线也能散热!

网友:
使用铝质地板,可以自带散热片

网友:
做得不错,就是散热差点。

网友:
不知道散热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