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路由器电路接地隔离电容的容值问题

楼主(2023-11-10):
大神们,一般路由器里面接地的电容值是多大?10nF?如下图红框内的电容,盼望解答!

网友:
104/0.1uF常见

网友:
可以,是这样的

网友:
二楼说得对

网友:
差不多几百个P吧。

网友:
我们公司的HDMI延长器产品,POE模块及和网口与单板GND的隔离电容为 1nf 2KV 1206。我看到德州仪器POE握手芯片的原厂DEMO电路也是取值1nf,具体原因没有深究过,可能每个企业的取值会有差别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