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在安国AU6989主控上安装闪存后,低格后可以用于其他主控吗

楼主(2023-11-10):
在安国AU6989主控上安装闪存后,低格后坏块标记可以用于其他主控吗?

就是有的主控不能低格标记坏块,我用安国的低格后,此闪存用于其他主控坏块标记可以保留吗?

网友:
什么主控不能标记坏块

网友:
当然不行...

=================

楼主:
也就是说坏块多的闪存,在3267上校验不能通过的,只能用在安国上了?

网友A:
慧荣主控是有类似功能,好像是3281黑片工具的坏块扫描结果可以被3271黑片工具识别
但是你跨品牌肯定是不行的,3267我记得有Prescan工具,也是低格扫坏块,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慧荣主控是有类似功能,好像是3281黑片工具的坏块扫描结果可以被3271黑片工具识别
但是你跨品牌肯定是不行 ...

Prescan勾上后量产失败

网友:
我也有类似疑问,IS902 也没有扫描功能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的解读,学到点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