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胆机系列之6N8P推6P6P 全高清无码大图版

楼主(2023-11-10):
偶尔在MJ杂志上看到一篇6SN7推6V6的电路图,感觉特别好,而且机器造型也很不错,于是乎。。。。。。。

(不知道我这个能不能申精呢

正片开始!!

机内布局走线

电路图

第一步还是先绕牛

真空浸漆

浸透的效果

各组电压正常(和计算的一样,只不过现在是空载电压能高点)

扼流圈

摆位

设计好机箱,找朋友做不锈钢生意的,
把图纸发给他帮忙折出来激光打出来孔,非常省劲!
(一个不锈钢的,一个2mm铁板的。铁板的已经喷上环氧底漆了。)

喷漆,还是祖传的锤纹漆!

因为两个管子高度一样,所以把6v6的管座放在了上面!

开始搭棚,焊接!!

完成效果!

至此,全机完成制作。声音非常好听!!

楼主:
版主能帮忙整一下这个帖子吗,我明明编辑好了 为啥后面又出来那么多图!!

网友:
6p6、6v6之类都声音都不错

网友:
75的电容、82的电阻,漂亮的手工,精湛的技艺!

网友:
很漂亮非常棒

网友:
动手能力超级强,管子价格也不菲

网友:
全高清无码大图版

网友:
不错不错,图片重复了,没排版好!

网友:
机子做很不错。但就这样,要达到18Hz--70KHz的频响,估计有难度。由其是要达到70KHz,可能性不大,
不知实际效果怎样?

网友:
一样的东西发了三遍,难怪最近网站卡的很

网友:
变压器和机器非常漂亮,75年83年的金属膜电容和上世纪的电阻都是补品吗

网友:
牛叉啊,自己浸漆,话说这管子贵吗?

网友A:
电子管音频放大器至今仍被一小部分人推崇,其实仅是一种情怀。
电子管放大器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是50周的干扰无法根本消除。电子管中有灯丝(通常采用~6.3V加热),尽管灯丝外加了匀热套管,但50Hz仍难避免。过去为了防空间干扰,在电子管外甚至罩上了金属套,其实仍然有干扰。半导体元件体积小,而且采用的是低压直流,引入的干扰小了许多。电子管一下就被淘汰了。
电子管爱好者不信邪,认为电子管跨导大,频响好,电路简洁。。。绝不放弃!
场效应器件诞生了,它具备与电子管几乎的相同特性。而且功率远超电子管。
电子管爱好者又失去了一大半。剩下的仍不服输。拿频响说事。。。
其实频响是综合性的问题,它不仅与放大器有关,还与音频还原器件——喇叭有关,甚至于人的耳朵听觉范围有关。
自从数字音频放大器诞生后,几乎能轻易地解决上述所有问题。

网友:
能绕变压器的高手  用了老物件

网友:
大工程,楼主手搓胆机累吧

做好了要消耗好几包华子

网友:
管子有,羡慕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音频放大器至今仍被一小部分人推崇,其实仅是一种情怀。
电子管放大器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是50周的干扰 ...

您说的这个,致命的缺点是50周的干扰无法根本消除,这个可以直流点灯,还可以高频开关电源,矿坛那边好几个高手的作品都是开关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