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骨传导 黑科技 语音棒棒糖拆解简测

楼主(2023-11-10):
语音棒棒糖包装盒

糖果成分介绍
生产日期
前端糖果已被小外孙女吃掉了,没有来得及拍照
语音棒棒糖使用说明书
小外孙女抢去优先体验
骨传导扬声器外部包的糖果剩余部分
长度13cm左右
正面
侧面
分解后,骨传导扬声器被分离了
骨传导扬声器拆解
侧面
原来在底部胶合的
音圈固定在底座,和普通喇叭恰好相反
而磁钢部件变成了振膜
恢复原状
直流电阻8Ω左右
有说这个锂电池是不可充电的,但实测右侧电路板上有正负极触点
另一面也没有参数标记
电压3.9V左右
充电十分钟试试
升到4V多了,应该是可以充电吧
电路板部分
杰里的蓝牙芯片,没有查到参数
LTK8002D AB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参数如下介绍
语音棒棒糖的所有部件合影
骨传导 黑科技 给你游览解说新体验! ¥:49.00

网友:
二楼蹲一根棒棒糖,坐等老哥投喂

网友:
语音讲解棒棒糖,创意不错。

楼主:
记得大女儿说实际支付是¥:49.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记得大女儿说实际支付是¥:49.80

不是应该二双支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二双支付吗

十月下旬去北京跑马拉松同时看大双了

网友:
这东西做什么用??

网友B:
感觉就是手机上的币型线性振动器啊,和共振音响的原理差不多,手机线性振动器拆下来接在功放上也能当共振音响用。

另外PCB下面有触点,看起来原本应该考虑过设计配套的充电底座,不过因为成本问题改成了不可充电的一次性设计。

网友:
棒棒糖还能这么玩儿,真是见识了~

网友:
赚钱思路大开

网友C:
这种耳机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耳机效果好吗

骨传导时音质很差,喧闹环境耳朵塞住才能听到。不如直接放到耳孔处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手机上的币型线性振动器啊,和共振音响的原理差不多,手机线性振动器拆下来接在功放上也能当共振音 ...

49元售价,完全能增加充电。线性振动器可以接在硬纸板,DIY喇叭扬声器。

网友:
没电,很快就坏了。再买,增加gdp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哄小孩子的。

网友:
玩具,确实算玩具,但是也确实是骨传导扬声器!

网友:
一次性的啊,有点奢侈

网友:
骨传导耳机其实没有什么神奇和神秘的,不信看楼主的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