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先拆个大功率调音开关RF22

楼主(2023-11-10):
直接上图,这个好拆,一气呵成就对了
1拆前面旋钮

2拆后面

3分解开

4拆旋钮后面的固定螺丝

5分解电路板部分

6电路板本体

7正面

不过图呢。。。。网站这是咋啦

网友:
没看到图,这两天感觉网站好多了。

网友:
中了什么奖呢

网友:
楼主没有理解那个帖子的意思啊,中奖名单是版主随机选择的,不是抢中11层就是中奖了。而且中奖名单要等到11.12才能出来。

网友:
串并电阻调节功率

这也太简单了

网友:
叫开关不太合适,叫带开关的调音器比较贴切。

网友:
竟然不是机械编码器?

网友:
这个感觉在学校里用得比较多,定压广播的。

网友:
就是用电阻分摊功率

网友A:
这是电阻限流的,还有另外两种,一种是自耦变压器,和吊扇的调速开关差不多;另一种是大功率绕线电位器,也就是无极调节的那种

网友:
机械开关串电阻调音?第一次见哦

网友:
中啥奖了,M不够,要M做啥?

网友:
串电阻调音?不会发热吗?

网友:
高兴的太早啦

网友:
这做工也太简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阻限流的,还有另外两种,一种是自耦变压器,和吊扇的调速开关差不多;另一种是大功率绕线电位器,也 ...

吊扇开关还有可控硅调速的,调音量开关就没有对应的版本了

网友:
特殊用途的开关吧。

网友:
还没公布名单你就中奖了?厉害。

网友:
楼主中啥奖了?这个调音量的开关是靠电阻调音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