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声音变化造成咪头压电效应,这种电压变化可否用示波器测量出来?

楼主(2023-11-10):
无需额外外围电路,用示波器可否直接检测咪头电压信号随声音变化而产生的波动?

网友:
灵敏度不够吧

楼主:
人说话距离咪头1米出,造成的咪头电压变化幅度大概有多大?

网友:
这个是电容咪头,声音造成电容变化,然后通过内置的场效应管变化成电压,必须外接电源,否则不会有电压输出。即使外接了电源,输出的电压变化幅度估计普通的示波器也难以检测到,不过你可以试试。

咪头正极通过一个1k的电阻接1.5到3V的电源,负极直接接地,然后示波器接咪头的两端,对着咪头讲话,观察电压变化

网友:
图片好像是驻极体话筒,好像是电容效应,里面自带个场效应管吧,所有需要供电才能用。
话筒信号肯定可以用示波器看啊。

网友:
那类老式动圈有磁铁话筒可以。

网友A:
什么意思,压电陶瓷片做咪头

网友:
电容话筒很贵的,一般便宜的几块钱的都是驻极体话筒,驻极体也叫永电体,那个膜是永远带电的,理论上在声压下可以输出电压,但输出阻抗极高,具体使用上需要外围电路来进行阻抗变换。用示波器观测,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一般在1MΩ,能否匹配驻极体话筒的输出阻抗,直接观察到波形也不一定,要通过试验看一看。

网友:
这种电平信号很弱的一般都用差分放大后测量,否则信号很容易被噪声湮没

网友:
不行,咪头是有源器件,要加偏置才能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压电陶瓷片做咪头

小伙伴,驻极咪头是不是电容
声场变化改变电容电极距离,导致电压发生变化?

网友B:
卖家的图片提供线路图了,可以看出,壳子里接了放大器,咪头即使有电压输出,不接电源,也大概率被挡在里边出不来了。这个很便宜,可以买来试一试。

网友:
串联一只干电池1.5v万用表应该就能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伙伴,驻极咪头是不是电容
声场变化改变电容电极距离,导致电压发生变化? ...

你不会百度下驻极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百度下驻极体

制造的时候充电,早搜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家的图片提供线路图了,可以看出,壳子里接了放大器,咪头即使有电压输出,不接电源,也大概率被挡在里边 ...

被挡在里边出不来什么意思?
电压表相当于断路,电出不来,不是照样可以测电池电压么

网友:
这种驻极体话筒80年代时无线电杂志有介绍,那时的进口收录机都是用的这玩意,老人很多都有印象,现在没什么人搞小制作了,直接买成品用,管它里边是何种构造呢,而且新买的东西都用不了多久就淘汰换新了,现在这类元件无人关注也是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挡在里边出不来什么意思?
电压表相当于断路,电出不来,不是照样可以测电池电压么 ...

你不给内置放大器供电,它的高输入阻抗就体现不出来,话筒本身虽能输出电压,但能提供的电流极其微小,可能是1微安的几千分之一,早被放大器的各种元件给旁路了。还有,你说的电压表相当于断路,其实也不完全是断路,就算现在的数字表输入阻抗高,能达到10兆欧,假设1伏输入时,也要吃掉0.1微安的电流,比驻极体能提供的电流大了几百倍,还是无法显示出来。

网友:
其实东扯西扯的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如直接试验来得清楚。驻极体话筒2元多5个,我已下单,等到了之后一试验就全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造的时候充电,早搜索过了

那还弄不明白,肯定是电压变化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