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米家温湿度监测电子表改锂电池供电,从此不用再换电池

楼主(2023-11-11):
应该是18年用公司发的小米购物卡买的,至今已经5年,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是寿命快到了,首先连不上米家APP了,但是能同步时间,这个还好至少不影响使用然后墨水屏最左边f段不受控了,一直黑色,这个也不影响使用,就是有点碍眼,强迫症可能会受不了,哈哈。

最近立冬了,安装的2片CR2032电池也挺不住了,直接时间停止,想想这些年已经换了一大堆CR2032电池了,干脆给他改成可充电吧。于是拿到公司用可调电源测试了一下,3V供电与4.2V供电功耗没有任何变化,都在十几uA到0.3mA跳变,直接锂电供电应该是没问题的,于是就动手把以前项目做的一个手电筒的板子改造一下,去掉单片机等其他器件只保留充电部分,充电IC是富满9017R. 由于准备把充电小板用热熔胶固定到机内,为了防止充电时发热量过大导致热熔胶融化以及影响测温,就把PROG电阻改成10K,充电电流设置到100mA。
改造完成才想起来拍照,只能这样再拍一下内部了

网友A:
米家电子温湿度计界面简洁大方,是同类产品里看起来最舒服的。这一改续航是不是有好几年

网友:
电池在外面随便换!

网友:
难度太大,对我来说只能换新了

网友:
我也经常这样外挂,就是有些颜值控看不惯。

网友:
档次瞬间降了n倍

网友:
从此不用再换电池

网友:
从此再也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
小米家的东西还是很靠谱的,十年前的好多设备还在用。
这个也能再战十年

网友:
红包撸的充电小手电可以引出正负极和这个相连,自身还带垃圾充电功能适配这个算不错了

网友:
本来简洁,这下臃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家电子温湿度计界面简洁大方,是同类产品里看起来最舒服的。这一改续航是不是有好几年 ...

原本想内置个小容量锂电池,没找到合适的,现在这么大的电池,我怕充电口都没机会用

网友:
电池挂外面就是美观差点儿,不用经常换电池很实 用

网友:
感觉不用装充电部分也可以,估计等温湿度时钟废了电池还有电。

网友:
我也是强迫症破坏外观的改造不到万不得已,东西不这么改就不能用的情况不会这么改,你改这表有那种圆形锂电还有扁的锂电都能做到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