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K30Ultra开机死机或无法开机-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11-11):
浙江网友寄修一台红米K30至尊版8+512G,7月份放暑假时说突然自动重启、死机、开机死机等现象,因本人寒假暑假都要回家乡不在广东,无法此时期修主板,10月份时网友又联系,仍说手机要么死机 要么无法开机,前不久寄过来修今天终于有空来干CPU了

拆下主板直接上手术台

快克861直风枪拆下运存及CPU,芯片底部均有带黑胶,且这机型的胶很硬,比较难拆,别想着很容易完好的拆下来,新手建议先要练下手!

上面铜箔纸被高温烤变色了,先撕掉这部分,把CPU焊盘处理好

特写个CPU焊盘

CPU除胶后植好含银锡浆

CPU上层的运存DDR也同样除胶植好锡,来个合影

手术台上的合影

先焊下层CPU(MT6889Z)

再焊上层三星DDR

就上面的几张图片,看似容易拆焊,实际上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来逐步完成这些精细的工作,主板装屏装电池后开机测试各功能OK(未拍照片)

CPU打上散热硅脂,并贴上新的铜箔纸

中框CPU位置也需要打上散热硅脂

主板装回屏幕中框里

装好主板护板锁好所有螺丝

再看看背面

开机进入系统,此时已是凌晨3点半了

完美修复不开机(或开机死机)问题

END

网友:
楼主好手艺,问一下楼主的手术台在哪里买的?

网友:
好手艺,找你换个手机电池应该小手艺。

网友:
修复的挺好的

网友:
老哥手艺牛逼

网友A:
你好,我有台红米note9 pro,开始也是开机老死机,然后现在直接不开机了,想问下能搞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技术杠杠滴

网友:
手艺高超,修复完美,外观良好。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
厉害了,居然还在上学,我们这种上班的技术都烂唧唧的。。

网友:
这一代的做工……

网友B:
苹果7的ID机不开机有短路,修一下多少钱?手机不值钱,上次找了个坛友说不值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7的ID机不开机有短路,修一下多少钱?手机不值钱,上次找了个坛友说不值当。。 ...

ID机有点没必要修,找我精工维修,不会很便宜但也不会很贵,合理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有台红米note9 pro,开始也是开机老死机,然后现在直接不开机了,想问下能搞不? ...

所有手机都是有一定机会修好的,不是100%

网友:
手机维修技术不是人人都会的,羡慕具有此技术的师傅。

网友:
技高人好看,赞里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