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800能跑动黑群晖7.2吗?

楼主(2023-11-11):
柜子里收拾一台j1800,好像没什么用了,不知道能不能跑黑群晖7.2?4g内存,要不要升级内存?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J1800+4G跑黑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别在黑群里玩虚拟软件类的就行了,当纯NAS用。

网友:
装系统没问题,能不能跑动要看你跑什么应用了

网友:
只当存储的话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备份,光盘

再过几年你要找光驱都难,而且双层一张DVD才8g,你刻一堆盘存放也是个问题

网友B:
不玩虚拟应用,性能足够。。。

网友:
我用847plus矿板,CPU是I5-2540M安装黑群晖923+、7.2版本的可以,操作起来还是蛮流畅的

网友:
j1800待机功率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玩虚拟应用,性能足够。。。

比如哪些虚拟应用?

网友:
光盘比硬盘更靠谱么

网友:
简单存储下载,完全够。有其它需求就不好说了

网友:
跑不动。我有个4415U,跑起来卡。

网友:
可以的放心

网友:
我一台升腾C92就是J1800,装的OMV,外挂一个USB大硬盘,跑得丝滑。docker里面装了aria2/qbittorrent/baidunetdisk,

网友(2023-12-11):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实践出真知,折腾起来就知道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备份,光盘

光盘可以放的久些?买哪种类型的或品牌的空盘比较好?

网友:
装了群晖之后感觉好多不会用,只会用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