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12V充电器能给山寨12V电池充电么 或者要怎么改下

楼主(2023-11-11):
(图片)

网友:
就一个充电器的图片,参数也不全,又不知道电池的全部参数,连接方式,怎么給你出主意?

网友:
都有参数吗,拍出来看看

网友:
博世的充电器都是靠一个识别电阻判断,所以改改这个就行了,还有接口问题,正负极问题,都不一样,需要一点一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