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TP WR5620看上去很像千兆的无线路由器清理残胶等顺便分析

楼主(2023-11-11):
拆TP WR5620看上去很像千兆的无线路由器清理残胶等顺便分析

为啥说很像千兆。。
第一,lan口wan口全是8针满针。
第二,搜了一下型号,说是千兆的。。但是前几天确认,千兆会直接标出来。。。之前不知道为啥就被误导了。。
第三,4天线而且路由器很耐用。。一开始不稳定,我直接上了华为12V1A的电源,就稳定了。。。
正题。。为啥情有独钟。。领导弄了个路由器放在我们科室外的5米地方。。因为不稳定我没事就过去插拔电源重启。。
偶尔也会进入路由器内部修改。。后面被发现就设了密码。。虽然我也会重置,但是对着干没用。。就没去动过了。反正不玩游戏够用。。
后面查到这种版本有个好听的名字,易展版,那看来双频wifi出师有名了。。。
开始
为啥这么丑。。。领导用泡沫胶固定,后面也没清理,用的过程中灰尘全粘上来了
后面有两个洞,是因为墙壁有粉,没一段时间就掉了,打了两个洞直接挂壁

正面还是可以的吧,毕竟略经典

拆开,内部还行,挺干净的,毕竟是贴在壁上的

背面,lan口的确是8针的,但是没有千兆的速度,wan口是四针的

查了网变确实是百兆的

8m固件rom

这个估计是测试区

CPU内存,wifi芯片

经查,内存是DDR2 128mb的???

那挺舍得下血本的,就是这个百兆网速没啥用啊。。

网友:
MTK的方案,套娃设备

网友:
我还是用的5600呢,两个都是

网友:
很像但不是

网友:
TP-LINK的无线路由器,千兆版,会在型号最后面标明千兆版,没有的,就是百兆版的

网友:
百兆版的,看不下千兆版。

网友:
千兆会中文写的。。。
其实后面加个G也是个办法AX18G1
当年编号541之类就是这样。。。

网友:
手里有同款,是百兆的,连接到电脑看下网络就知道了

网友:
居然WAN口内部只有四芯

网友:
外观像出土文物。

网友:
家里还有一个普联一个天线的路由器呢,居然是好好的,当然现在是没法用了。

网友:
现在老家陆续扔在那吃灰的差不多应该有几十个千兆路由,主路由用的是软路由,下级交换机跟AP等那些,但AP方面就很头疼的事情,好点的功耗大或者是博通的发热厉害,普通一点的就是带宽小一些等等问题,可能到最后都是扔的货

网友:
最近论坛 抽风,发这么多图不容易

网友:
用12V安全吗?

网友:
看着像百兆的,图片确实加载的慢

网友:
底部侧面都是散热孔。

网友:
就是百兆版的

网友:
我记得这个好像可以刷。楼主查下。记得有个v几版本可以刷固件

网友:
巧了现在家里用的就是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