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咨询下,兑换的12合一螺丝刀批头坏了一个很可惜。

楼主(2023-11-11):
螺丝刀的批头变形了。可以补个吗?

过程是拆卸苹果手机底座螺丝。没怎么用力就感觉没力度。仔细一看批头的尖部变形弯曲了额…,太可惜了。

用以前附赠的螺丝刀拆卸都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是说这种钢材的硬度很高的么,居然扭成麻花了,难道材质也缩水了?

网友A:
你有没有对批头进行过高温退火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对批头进行过高温退火的操作?

没有的。如果加热了会有变色,痕迹的。

网友:
以前积分商城有单独披头兑换的,要付邮费,建议跟其它包邮物品一起兑换

网友:
我以前只见到崩掉一块的,第一次看到变成麻花的

网友:
下次换购时给卖家留言备注会赠送

网友B:
看是左旋状态,估计楼主开始时扭的方向错了吧,越拧越紧变成麻花。

或者平时用力大了,逐渐变成麻花 ,不能完全插到螺丝孔里面了,所以这个头再也扭不出螺丝了。

网友C:
十二合一  感觉没这样脆弱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十二合一  感觉没这样脆弱啊

这款工具推出十多年了,兑换出去的不计其数,没看到这种情况,楼主中奖了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类精密螺丝刀因为使用场景不同,最好不要用加力杆之类的,毕竟不适合太大受力的情形。

网友:
只见过断的,没见过弯成这个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工具推出十多年了,兑换出去的不计其数,没看到这种情况,楼主中奖了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类精 ...

理解~   中奖正常的 。 cpu都有万分之一的失败率。我这小可怜赶上了。

网友:
早年就中过奖,S2滑丝伤的比CRV还重。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4028

网友:
不是说这种钢材的硬度很高的么

网友:
这麻花拧的还挺匀称。

网友:
这麻花拧的够水平啊

网友:
把头子磨掉,重新加工成一字比较爽

网友:
这个底部的接口是通用的么?
要是通用的那种六角的,应该可以配普通的头。

网友:
可能做热处理里漏过了这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左旋状态,估计楼主开始时扭的方向错了吧,越拧越紧变成麻花。

或者平时用力大了,逐渐变成麻花{:001: ...

观察的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