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磁轴才是键盘的最终形态

楼主(2023-11-11):
在电脑普及阶段薄膜键盘以绝对的低价挤掉了机械键盘。现在机械键盘因为手感性能的优势在高端韭菜市场起死回生。规模大了以后,机械键盘总体价格也有下降。客制化是以教人的方式割韭菜。教你焊板子,卖高价和教人卖乐器类似。
磁轴实际就是磁铁轴,利用霍尔元件当开关,能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它没有门槛,霍尔元件在电动车车把和电机里面用的最多。是成熟的市场,炒不了品质和价格。樱桃轴和樱桃微动和欧姆龙吹嘘的是按键寿命。这个工艺限制差的却是差的确实差,但是霍尔元件不一样,没有物理接触,没有物理寿命。轴体只是用来挂磁铁的,跟开关寿命无关,只决定手感。所以它的成本比触点开关低得多。
第二,它没有门槛,霍尔元件有原本成熟的供应链和市场。而轴体门槛低到可以自己拿3d打印diy。像什么棱镜轴,静电容,绝对是个人做不出来的。而且没有插焊件,板子可以一次成型,回流焊波峰焊,在烤箱里完成,大规模生产的成本比机械键盘低。
第三,它有所有其他种类轴体都能有的功能,棱镜轴,静电容,的线性输入,可调键程,而且静电容键盘就是好点的薄膜键盘手感,它的胶碗就是薄膜手感。
当然现在的价格是割韭菜阶段,绝对不是最终结果。它的低门槛,高性能如果成为主流可以消除外设方面割韭菜现象。鼠标的微动还有滚轮完全也可以用霍尔元件做出来,那也就有了理论按键寿命和滚轮寿命无限的鼠标,(当然霍尔元件也会坏,电机坏霍尔是常有的事)。

网友:
     磁轴是什么?是切断磁力线输入吗?光轴是切断光线来输入,这样就不会出现机械轴那种接触不良了,看起来很有道理,也就是磁轴和光轴两者类似?这样除了断光或断磁就不会出现故障了

网友:
有光轴,磁轴还没见过

网友:
感觉从手感上来说确实是机械的好。

网友:
光轴会有灰尘的影响,磁轴最怕的就是磁铁吧,拿个强磁就失灵了,除非上下加屏蔽罩,可那样成本降不下来。非接触开关类的防水可以,想要做好不容易

网友:
键盘的门槛一直都不是开关 门槛是开模和pcb 从这方面来说量产和折腾一直都有意义 除非哪天3D打印的成本比开模还要低
当然你说非要折腾手感和键帽什么的 玄学什么这没办法 hifi说是智商税富哥们每年在上面砸的银子也不少 有钱人想怎么花咱也管不了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