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原装手机屏幕排线和底板是分开的么?

楼主(2023-11-11):
老机子拆下屏幕,排线和底板好像是贴合在一起的(左图)

网上买了个屏幕,为何排线和底板是分开的(右图),新屏幕排线和底板都是分开的么

网友:
应该是热压的,你小插头插上就是了,中间东西还想搞七搞八?

网友A:
估计是热压的,插上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热压的,插上就是

右边的需要热压一下,才能变成左边这样?

网友B:
不管排线和底板是热压还是插座连接,不用动, 直接将屏线插上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排线和底板是热压还是插座连接,不用动, 直接将屏线插上主板。

手机拆下屏幕,屏线和底板都是贴在一起的,为何卖家给的所谓新屏幕屏线和底板没有贴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