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缝缝补补,修复联想小新笔记本绞链卡死。

楼主(2023-11-11):
书说有回,开盖不顺畅,卡死,又有急事用,直接大力出奇迹强行开盖,就把它给废了,这回就来补补吧,没咋可废的,无聊手痒蹭一帖,有请主角,AB胶
上回卯定螺母都给干飞出来了,这回就是补上,AB胶固定,顺道把绞链螺母给松下
几乎很少用,挺干净

调的太松了,屏幕固定不住往后倒,又拆了重新扭紧一点点,这回好了

盖好屏幕盖,可能是AB胶,溢出导致卡扣扣不上,这个位置看缝隙好大,也可能是我没扣好,
从这里看不出差别

这玩意塑料壳很垃圾,有一回摔了一跤,直接就给干掉一个螺丝位

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一次性解决问题

网友:
AB胶放少了,要放多点

网友:
把粘接位置打磨下,粘接的牢固些

网友:
如果有空间的话,加大屏轴金属片,胶水多一点做成一大块。

网友:
胶水的好处就是什么都粘,把不该粘的也粘住了就是麻烦。

网友:
笔记本铰链位置受力最大,现在的设计都太单薄了,应该做成整块塑料沉埋固定螺母,这样才能经久耐用,但是这样又违背了现代企业生存秘笈!

网友:
内部这么简陋 这是几代 小新?

网友:
随便动动手就是高手,比有些光说不干的碎嘴子强多了

网友:
论坛里是不是有个高手,把壳子打穿了,后面用个螺母固定

网友A:
这种环境是AB胶耐用还是环氧树脂好用?搞不懂。曾经用环氧树脂+电木板,粘一个超级电容的箱体。

网友:
我自己是用长螺丝固定的。胶是辅助。

网友:
推荐用铸工胶试试

网友:
用很细的铁丝做给筋,再加胶水。效果更好

网友:
用铸工胶会不会更好

网友:
不要用AB胶,太脆,过几年就老化了
应该用环氧树脂,卡夫特的透明环氧树脂就很好用,就是固化时间有点长,10分钟初固,6小时硬化,24小时最大强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环境是AB胶耐用还是环氧树脂好用?搞不懂。曾经用环氧树脂+电木板,粘一个超级电容的箱体。 ...

AB胶是指双组分的胶,楼主这个是普通常见的丙烯酸AB胶,个人感觉除了固化快其他一无是处,脆、抗冲击能力弱、不耐老化,还会腐蚀铜形成铜绿
环氧树脂也有AB胶形式存在的
要耐操那无疑是环氧树脂,但是市场上一般没有小包装的卖,只能去某宝买卡夫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胶是指双组分的胶,楼主这个是普通常见的丙烯酸AB胶,个人感觉除了固化快其他一无是处,脆、抗冲击能力 ...

有一次粘接铜片,用的AB胶,结果粘不牢,铜片还变绿了

网友:
小新的外壳塑料好像用AB胶粘不住

网友:
见网上小视频502加烟灰或小苏打或水泥很厉害,不知道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