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ZC3281 是不是不能开PSLC

楼主(2023-11-11):
雷克沙的ZC3281板子, 试了2种不同的板子,sorting后都报错 error code3,
哪位大佬知道原因,谢谢!

网友A:
雷克沙的3281比较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克沙的3281比较特殊

FL版工具我也发了

楼主:
低格也试了,没用,在海康R32的3379板子上就可以开半容。。

网友:
闪存问题,ERR3
ZC3281我开了不下10个pSLC了

网友(2024-05-26):
雷克沙S57,用ZC3281bb工具能识别,FL工具不能识别,量产后也是 error code3提示,不过二十几的价格凑活着用算逑,等有合适的工具再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