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请教下433M/315M发射、接收模块的耗电情况

楼主(2023-11-11):
RT,最近考虑整个用电池供电的传感器,本来想用8266,但是8266的功耗实在太高了,所以想到了能否用433/315模块,但是没用过,不知道耗电如何?

网友:
接收模块要十毫安左右的工作电流

网友:
lora可以做到更低接收电流,待机、唤醒

网友A:
测了一下手里的433M发射电路工作的时候12V供电15-20ma电流,5V供电6ma左右,接收模块5V供电5-6ma,距离近也可以考虑蓝牙模块,整个电路还要看传输数据量的多少,不发送数据的时候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了一下手里的433M发射电路工作的时候12V供电15-20ma电流,5V供电6ma左右,接收模块5V供电5-6ma,距离近也 ...

感谢感谢。这个电流比8266小太多了。

不发送的时候待机是肯定会做的,甚至直接切断供电。传输数据量是很少的,每次大概4个字节而已,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2025-05-27):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这个电流比8266小太多了。

不发送的时候待机是肯定会做的,甚至直接切断供电。传输数据量是很 ...

我目前用CMT2117LB可以做到平均电流200uA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这个电流比8266小太多了。

不发送的时候待机是肯定会做的,甚至直接切断供电。传输数据量是很 ...

我干到单节锂电池接收端平均待机电流85u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