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类型的芯片?MOS管的驱动,没有电容也没有输入信号

楼主(2023-11-11):
MOS管的驱动,没有电容也没有输入信号,只有2个电阻就直接就能输出脉宽信号,大家帮看看是什么类型的芯片,不必具体到型号,分析类型就行。

网友A:
看着类似灭蚊拍里的升压电路,整块板换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子打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类似灭蚊拍里的升压电路,整块板换了。

是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