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般大机箱都可以使用ATX、mATX、ITX主板吗?

楼主(2023-11-11):
这三个类型的主板,螺丝孔的位置都一样吗?
还有,品牌机箱一般不能同时适应三种主板吧?

网友:
ATX最大,能上ATX的机箱,mATX,ITX主板也能上,向下兼容
现在的品牌机,大多都是小机箱,能上ATX的不多了

网友:
大机箱主板都是向下兼容,螺丝孔位可以变换调整

网友:
主板上半部分孔位一样,就体积减少了下面pci槽位置。

网友:
现在装机用大板的都少了。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ATX、M-ATX、ITX孔位是向下兼容的,因为现在主板集成度高,我更喜欢M-ATX主板

网友:
品牌机箱并不一定可以安装标准主板,有些品牌机主板螺丝孔位可能不是按标准来设计的!

网友:
你就可以理解为能装ATX大板的机箱基本上M-ATX  ITX都兼容!!

网友:
可以兼容,当然小板的意义在于小,迷你

网友:
基本上是可以的

网友:
ATX都是那种堆料高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