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没有性能不错的低功耗的台式机?

楼主(2023-11-11):
想要一台台式机,平时使用主要是浏览网页、文件处理、视频播放,但也有少许时候需要压缩视频、视频图像处理等需求。
有没有合适的台式机?

网友:
需求量挺大啊,一般的鸡鸡满足不了视频图像处理
想要低功耗就用笔记本

网友:
处理视频照片当然买水果了

网友:
视频图像处理时多点耐心,多分点段,一般电脑应该就可以!

网友:
电脑的需求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试试APU的机器吧,功耗没得说,视频解码也没问题,就是视频编辑这个不好说,一般低端机都不会用来干这个

网友:
我用的是半个笔记本,屏坏掉的

网友A:
有点矛盾省电不省钱,性能不错的低功耗价格几千元,我最近用D525主机仅仅能上这几个论坛,现在又买了J1900赛扬四核主板19V供电 887双核主板19V供电,又花了半年的电费钱,这个每天开机12小时0.3元电费。  一般的电脑一天用一度电。每天0.6元-1.5元电费

网友:
又要功耗又要性能,那就不要怕烧钱,买苹果小主机吧。

网友B:
某东自营上有个R5-3500U小主机,性能比E3-1231V3还好,准系统599,8+256的799,叠票能更低。

网友:
我现在希望AMD用于笔记本和迷你机的7840H能出一个集成CPU的M-ATX或者ITX主板,价格适中即可。小主机虽然漂亮,但是担心散热、风扇噪音和扩展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矛盾省电不省钱,性能不错的低功耗价格几千元,我最近用D525主机仅仅能上这几个论坛,现在又买了J1900 ...

我现在也有点强迫症,总是想追求低功耗,实际上省不了多少电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某东自营上有个R5-3500U小主机,性能比E3-1231V3还好,准系统599,8+256的799,叠票能更低。 ...

R5 3500U功耗15W,CPU性能超过i3 9100F, 接近i3 9300. GPU性能与GTX460和HD7770相当。

网友:
不行就试试5700u es 小主机
准系统九百多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R5 3500U功耗15W,CPU性能超过i3 9100F, 接近i3 9300. GPU性能与GTX460和HD7770相当。

说的我都想把正在用的i5-4590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5 3500U功耗15W,CPU性能超过i3 9100F, 接近i3 9300. GPU性能与GTX460和HD7770相当。

厉害啊,说的我也心动了

网友:
上黄鱼花一二k就能淘到新机5k的. 我觉得你的需求花3~5百淘个3 4代i5的再加大一点内存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矛盾省电不省钱,性能不错的低功耗价格几千元,我最近用D525主机仅仅能上这几个论坛,现在又买了J1900 ...

这都是哪年的配置啊,太卡了吧,难道用linux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东自营上有个R5-3500U小主机,性能比E3-1231V3还好,准系统599,8+256的799,叠票能更低。 ...

亲,方便的话,请帮忙找下链接,我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