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也有主板电池?关机后设置重置到出厂状态System clock is defaulted

楼主(2023-11-11):
如题
一台购于2019年5月份的示波器,现在一关机所有设置都重置到出厂状态了

网友:
有系统,应该有

网友:
需要保存日期时间等参数的示波器会有电池的。

网友:
有记忆功能的示波器,应该带有记忆电池。

网友:
原来这玩意还这么高级啊

网友:
拆了换电池啊

网友:
有 RTC 的便有电池,万用表有的也有电池。

电池是消耗品,要定期更换。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从现象看,那就应该是有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