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绞肉机电机怎么做散热?

楼主(2023-11-11):
以前四五十块买的一个绞肉机,功率买小了,有时候做饺子,要很多肉馅,一斤多的肉要分两次绞,绞第二次的时候,绞肉机的电机就很烫了,然后温控器就保护了,这时候拆进去摸这个电机,很烫手,这个电机是有碳刷的,加风扇怕把碳粉吹出去污染肉馅和空气,而且里边空间也有限,不知道有没有其它散热方法,比如散热胶条绕电机定子一圈吸收点热量,我晃过电机主轴,电机两端两个小轴承也不晃动,没道理会热

网友:
不懂,不过通常喂料的速度慢一点负载会小一点,这样发热也会小一点...

网友:
增加散热片效果有限,最好的办法还是轴上加风轮,注意风的流向不对着工作区就行了

网友:
估计是铝线圈,容易发热,我家也有个,大概是我妈在某多多买的,上面都写着一次工作30秒,要休息几分钟

网友:
热管散热
不过有必要吗?
这玩意本来就只能少量投入
发热本身应该是线圈部分受力后发热的,所以不是轴承的位置发热。

网友:
你所想到的方法我都想到过,并且实践过没办法解决。这种小家电说白了就是个垃圾货,中看不中用,我的已经换过几个马达了。

网友:
这一类东西就是短时间工作设计,加排气扇通风。

网友:
我家那个也是,肉饼弄多点就过热。没办法。感觉这电机本来就超负荷,且不少还是铝线

网友:
电机设计时就是间断工作的,你这么连续工作当然过热,

网友:
短时间工作没有问题!

网友:
你这串激电机,不强制通风就只能断续运行。

看看角磨机里面的电机,那风量,那热量

实际工作时碳粉很少的

网友:
电机质量不好,用个风扇对着外壳猛吹吧。

网友:
把里面的温度开关短接  直接干 我就是这样用很久了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