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楼下老头修康雅顺电炉

楼主(2023-11-11):
功能按键不灵了,旧板上找了个微动换上,好了

工作环境太恶劣,塑料壳固定电热盘的螺丝胶都坏了,螺母下用垫片垫上卡住,给固定好。缝缝补补又三年

电路板。蜂鸣器外壳都热坏了,还能正常响。阻容降压供电,s3f94c4ezzdk94单片机

网友:
这么小的盘面

网友:
进水腐蚀了?

网友:
蟑螂屋啊。
机械开关不耐用,电容式的好些。

网友:
帮修不说,还做卫生。

网友:
机械开关不耐用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热心助人。

网友:
电容限流供电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用发热丝的吗

网友:
上面就是电饭煲的发热盘

网友:
文火、武火,哈哈,有意思。

网友:
低端电器,成本降的让人不放心,阻容降压不可靠。

网友:
发热盘还能这样使,长见识了

网友A:
这是煎中药的东西

网友:
看这成色,不知道用多少年了。

网友:
学名应该干烧盘。。。    内部确实是加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煎中药的东西

还有可能是茶壶、煲汤。。

康雅顺他家主打就是底盘一成不变,是啥全看锅。。。

还有就是什么功效看颜色,说是麦饭说是陶,就看外表涂层是啥的。。砸开里面一个颜色。  偶对,除了紫砂,那个至少不是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