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锂电池充电器MS-10810A

楼主(2023-11-11):
小区打扫卫生的师傅给我一个锂电池充电器,原以为是充镍氢电池的,没太上心,仔细一看是锂电池充电器,并且有10个充电位,拿回来研究研究。

这就是锂电池充电器。

背面。

参数。

六颗螺丝拆掉,就可以打开。

原来里面是5块一样的电源及充电板。

两个弹簧锈断了。

拆下一块。一个开关电源,两路充电控制。

开关电源芯片FSD3773C。
FSD3773是一款高效率低待机功耗原边反馈小功率电源 AC/DC驱动电路,无需光耦、TL431及相关器件。适用于全电压范围,5V1A 5.5W及以下使用。
采用开关频率调制和初级电流峰值振幅(FM和AM)多模式工作技术,保证了全负载和线性范围内的较高的转换效率。
恒压模式下的线缆补偿以及恒流模式下的线电压补偿和负载补偿保证了恒压、恒流环路的稳定度和高性能。

这是典型应用电路。

两路充电控制电路,芯片为LP4053。

只找到一个介绍,可输出600mA电流。

5块一样的电源板及充电控制电路。

通电试机,9个充电位的LED可以点亮。

不亮的一个LED锈断了。拆下暂时不用,等有双色LED再换上。

找三节18650锂电池,可以充电,简单测一下充电电流,好像只有100多mA。比想象的要差,吃灰吧。
谢谢围观!

网友:
不错五合一就是看着做工差点

网友:
10个充电位不错就是电流小了点。

网友:
利用原来的电路板改造成大电流充电!

网友:
这个应该是4053,什么厂家不清楚,微源的是SOT235 5脚的。充电电流设定电阻2K,应该是0.5A电流才对。精度也只有1%。如果能达到0.1%精度,售价应该可以翻一倍。

网友:
壳子利用下,改4056

网友:
5路独立充电还好了

网友:
这个电流大

网友:
线性充电芯片的,虽然充电电流不大,还可以用。

网友:
一次能充10节锂电池,还不错。

楼主:
昨天晚上弄了很晚,网络不给力,就是丢图片,今天早上发现网络不错,上来补齐图片,谢谢围观!

网友:
一次只充5个,电流加倍。

网友:
能用五个小变压器的还做工差!

网友:
用了五个小板组合,谢谢分享。

网友:
用个3V左右的电池试试电流有多少?

网友:
用独立小板    不错不错

网友:
一次充多个电池,效率高

网友:
5个独立电源少见,可以改5s航模平衡充。多数共用1个大电源。

网友:
可以打板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