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做一个小电池组,请教一个电池保护板的问题

楼主(2023-11-11):
一个3串的保护板
请问图二里面这个大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RS3M,查了一下资料,不知道做什么用

网友:
保险吧,字数补丁

网友:
是跨接在正负之间,防反接的

网友:
tvs 二极管  防反接

楼主:
明白了,感谢上面各位大佬,老号丢了,新的小号M币负的,先欠着。。感谢各位答疑!

网友:
隔离二级管
防止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