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这二个贴片电阻分别是多少?

楼主(2023-11-11):
这二个电阻的数字还有一条横线的,不懂是多少?这二个分别接iw1691电源芯片的2脚和4脚的。

网友:
拆出来量一下就知道了不特殊就是9.1k和3k

网友:
邦顶一下吧

网友:
贴片很好认的,302就是3.0后面加两个0,即3000欧,有字母R的为小数点,如R500为0.5欧

网友:
4楼正解,涨知识

网友:
只有电容费劲,测量不一定准确,因为本身元件的误差就比较大,再加上测量仪器的误差,只能靠猜带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