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诺基亚12V电源适配器AC-301C拆解

楼主(2023-11-11):
诺基亚的12V电源,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12V/0.75a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电流小

网友A:
不了解诺基亚除了手机还做什么

网友:
这个是以前的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就是不错!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应该老产品了

网友:
功率太小,只能用在小于1A的地方供电。

网友:
可用路由器

网友:
一般的路由器基本都用12V电源,你这个12v0.75电源做工可以。家里9v1a,12v1a的路由器电源坏了,都可以用这个替代,接口匹配一下

网友:
12V 1A电源适配器太多了

网友:
好像诺基亚都是这歌结构

网友:
NOKIA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体质余量不少

网友:
应该能用在路由器和光猫上,现在好多路由器和光猫都是12V1A的供电了。

网友:
小电源做工不 错

网友:
做工不错,但是这电流好尴尬啊,哪儿都用不上

网友:
赛尔康(深圳)代工的,一线大厂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诺基亚除了手机还做什么

NOKIA的电脑CRT显示器见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