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了一个紧凑型6S平衡充电器

楼主(2023-11-12):
最近手头有些玩具、航模和一些电动工具的电池组需要充电,电池组涵盖2S、3S、6S等,电池组充电最好使用平衡充,查了下成品也不是很贵,淘宝上山寨的B6充电器不到100元,正品D6 A6价格很贵,也基本用不上,从DIY的乐趣出发,决定制作一个简单的充电器。
采用经典的多路5V1A充电头加4056模块组合,虽然没有平衡功能,但是分路充满之后,各个电池压差也不大,正常使用没有问题。下面记录一下制作过程:
材料准备:
TP4056充电模块,华为5V1A充电器(拆掉外壳),3010散热风扇,硅胶线、PCB电路板等。
根据各个组件尺寸,设计外壳及内部结构,使用SolidWorks建模,整体模型如下图。

模型整体尺寸为11厘米×13厘米×4厘米。

使用1.5毫米铜丝并联充电模块

把贴片LED改造成双色LED,便于观察,4056模块充电时温度还是有点高的,增加一个9000转的3010风扇直吹散热。

前置充电口包括一个6S,一个5S,一个4S,2个3S,3个2S。后面看PCB上还有位置,再中间又补了一个1S的,基本不会用到。

后置面板包括一个3010风扇位,一个开关和一个电源插座。

根据原理焊接组装,组装好内部如下图,前后两个风扇使用额外的5v1A模块。

前视图和后视图

加盖后整体前视图和后视图

通电试机,所有绿灯亮,工作正常。

使用一个2S电池组测试一下,正常充电。

测试三路2S电池组同时充电,正常工作。

2组T插2S电池充满电转绿灯后测试各个电池电压分比为4.192V、4.188V、4.200V、4.187V,压差在合理范围内,日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A:
请教一下 4056的充电模块 输出不是只有正负级二根线吗?航模电池都是三根线 多的一跟线是什么啊?我也有一块电池 只有一个可调电源 不知道怎么给三根线的电池充电

网友:
外壳是打印的??

网友B:
风道已经堵死了

网友C:
感觉不如做个平衡板高效简洁

楼主:
3D打印机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道已经堵死了

风扇聊胜于无吧,充电电流1A的话也热不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如做个平衡板高效简洁

独立充和串联平衡充都有可取之处,现在航模平衡充电器乐迪CB86、UNRCA6 A9走独立充,hota d6走串联平衡充。

网友:
里面挡板太多了

网友D:
看看俺的20串的

    20串锂电池平衡充

网友:
楼主你这东东哪里买的散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俺的20串的

    20串锂电池平衡充

我手头电池组少,也不是重度航模玩具,一般玩玩,很长时间才充一次电,一直想做这个东西,也算了了个心事。

楼主:
主要是为了绝缘,再者为了美观,简单粗暴点一个空盒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4056的充电模块 输出不是只有正负级二根线吗?航模电池都是三根线 多的一跟线是什么啊?我也有一 ...

模块接线原理,单独一个可调电源应该不能直接充电池组,会短路。

网友:
一直想弄一个,有的18650,上面就带二孔的小插头,
充电麻烦,没有这样的充电器,学习了。

网友:
紧凑,简洁,平衡,功率不大够用

网友:
每个通道设置独立开关更好,用不到的不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