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RX70精度0.01的电阻拆解,原来是双串联保证精度

楼主(2023-11-11):
1.绕线串联的2个,一个是用胶水封死固定的,另外一个是绕线来调节精度的,

2.一直以为是里面只有一组绕线

网友A:
是这样的吗?
我以为是无感,所以才这么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吗?
我以为是无感,所以才这么绕的

哈哈哈哈

网友C:
我以为是无感,所以才这么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吗?
我以为是无感,所以才这么绕的

无感不是双线并联绕的吗,这种单线绕发无论如何还是比双线并联绕发多一点有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无感,所以才这么绕的

还有一种是3节的,到底是不是为了无感我也不清楚,但是这种单线绕发还是不如双线并联的那种感量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

这个是小电阻,我猜是方便剪断来保证精度,这种单线缠绕还是比双线并联缠绕感量大一点吧,具体我也没测,也就拆开来看看,还有一种是3节串联的,2节用漆封死的,具体啥原理我也不懂,哈哈啊哈

网友D:
楼主接下来用电桥测测电感量有多少

一直以为高等级的电阻都是双线并绕的,原来还有不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小电阻,我猜是方便剪断来保证精度,这种单线缠绕还是比双线并联缠绕感量大一点吧,具体我也没测, ...

R70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我有时候调温漂,喜欢在引脚两边分别绕铜漆包线,来解决调整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接下来用电桥测测电感量有多少

一直以为高等级的电阻都是双线并绕的,原来还有不是的 ...

最值不一样,感量也不一样,我也以为是双线并联绕起来的,不过一般这种0.01的来校准19999四位半还是错错有余的,而且绕线电阻都是挺准的,水泥块电阻小黄鱼上卖的都是超差的,rx70的电阻基本上很少有超差的,一个阻值买一个就够用了,这玩意买多了纯粹浪费

网友:
单线难道没有温漂吗,这怎么调整的

网友:
大概是一根线绕两个线圈比双线并绕方便些。
要是用两根不同的线还能减小温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