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屏幕指纹解锁偶尔出现连续几次都出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11-12):
连续按了几次指纹都提示错误,然后输入密码解锁了,再次尝试找到那个会出现错误认不出指纹的姿势,但是发现又能解锁了,这是怎么回事?很少出现

网友:
偶尔神经了吧!

网友:
手指出汗或者干活磨了都会出错

网友:
是屏下指纹的吧,很正常,。
我用K30 PRO,手指湿的时候,很灵花,手指干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无用,所以每次要用指纹时就把手指在嘴里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