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石英钟走时不准,拆开揍一顿,应该能老实点…石英钟晶振换R8025AC改善精度

楼主(2023-11-12):
几年前买的一个石英钟,便宜货,走时不怎么准,大概一个月能慢2分钟+,早就看它不顺眼了,准备拆开揍一顿,看它能不能老实一点

石英钟的背面,型号9805,咋和万用表一个型号呢

机芯是FILOTA的,貌似飞亚达旗下的品牌?

石英钟的面板和后壳是用螺丝固定的,拆下螺丝就能分离面板;如果遇到没有螺丝的石英钟,面板和后壳大概率是压接的,只要抠住外壳边缘,用力往下按面板就能打开。

拆开了,面板是玻璃的

先拔下秒针,拔的时候用点匀力,别太猛

然后再拔下分针,也是用匀力,小心一点不会错

再拔下时针

然后用指甲拧下螺母,取下垫圈即可

机芯这时候就能取下来了

机芯一般都是卡扣结构的,用一字螺丝刀慢慢逐个撬开就行

撬之前先把调整时间用的圆轮旋钮抠下来

这时候就可以逐个撬卡扣了

卡扣都撬开之后,把盖子拿下来的时候尽量小心一点,保持内部齿轮不偏离位置,拍照,以便装回去的时候有个参考,别把齿轮崩得到处都是,尤其是新手,有装不回去的可能

拆下来的齿轮组和线圈

走时不准大概率是晶振的问题,这种便宜的石英钟板子都非常简洁,简洁得令人发指,就一颗晶振加一颗牛屎

晶振的引脚是反过来穿过PCBA焊接的,直接取下来比较困难,所以用水口钳先剪掉晶振,然后再把引脚焊下来

清理焊盘通孔备用,接8025AC的时候,3脚接任意焊盘即可,如果发现有问题,换另外一个焊盘(一般不至于)

我是用30号的飞线连接8025AC,用漆包线也行,大家怎么喜欢怎么来

8025AC直接从板子的正负极焊盘上取电即可

我这个机芯内部的空间比较大,这里给8025AC用了转接板,万一8025AC走时不准,换起来也方便;如果机芯内部空间狭小,放不下转接板,直接焊接到8025AC的引脚即可,大家自己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参照外壳的地形,比划一下,大概位置就是这里,背面用泡沫双面胶固定

还原齿轮组

盖上后盖,然后装上电池,看齿轮组是否正常转动(黄的那个齿轮)

然后临时性的把指针装回去,然后转动调整时间的圆轮,看看三根针是否能正常转动,另外注意三根针的平行间距,不能有互相打架的现象

没问题了,就把机芯装回去,垫圈和螺母都拧好,固定机芯

三根针也都逐次安装回去

后壳螺丝复位,固定面板;如果是没螺丝的那种石英钟,用力把面板压回到后壳上即可

以手机时间为基准,调整好石英钟的时间,然后开始正常运行,隔一段时间观察并记录精度即可

石英钟不老实就得揍,揍一顿就好了,至于揍完了精度如何,请看后续报道(和电子钟改8025一样,我也得观察一段时间)

EOF

网友A:
可能是品质问题吧,改了后,我的一年多快了两分钟多…………

网友B:
鬼精啊,知道半夜发帖不卡,谢谢打样,看来我那个不怕安不下了,我那个要把面纸拆下来才行,有点麻烦,一年慢个几分钟也难得改了,现在还是太懒了,以后再说,

网友C:
非常详细的教程,想改石英钟的可以参考

网友D:
家里三个石英钟都是跑快,也就不去管它了

网友:
wechat_upload1699740466654ffb3244bde

网友E:
第一次见有蓝色的牛屎

网友F:
8025还没烧完呀!真多存货

网友:
改石英钟不错,可以参考!

网友:
8025热度大不如前了

网友:
时英钟校时教程。

网友:
蓝色的臭油块比较抢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品质问题吧,改了后,我的一年多快了两分钟多…………

要是看着不得劲再换一个8025AC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鬼精啊,知道半夜发帖不卡,谢谢打样,看来我那个不怕安不下了,我那个要把面纸拆下来才行,有点麻烦,一年 ...

坐等专家不懒的时候改造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详细的教程,想改石英钟的可以参考

谢谢坛友支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三个石英钟都是跑快,也就不去管它了

老哥会买石英钟,都是跑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见有蓝色的牛屎

蓝色的确实比较少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25还没烧完呀!真多存货

以前用小红包买了不少,慢慢用

网友:
一个8025改石英钟的案例。希望能看到对比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