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最近研究戴森和牧田18650电池包,有个小疑问。

楼主(2023-11-12):
牧田是5节串联,戴森是6节串联。

但是奇怪的是,两者无论是副厂还是原厂的,都是两端直接按照21v 或者25v充电

长期大电流使用后,各个电池之间会有不平衡出现。
每节电池之间,只有电压检测线,当某一节电池电压低于3v就整体停止。

好奇,为什么从设计上,没有采用5/6节,每节都单独形成一个4.2v的充电回路呢。这样可以一直保持全部串联电池都能充饱电,延长寿命。

可以目前没人做这种保护电路板?厂家也不愿意做,难道是故意想有计划的报废,故意设计短寿命的?

我的每节单独4.2v充电回路,技术上可行吗

谢谢

网友:
赶快坏,然后再买新,他又赚了

网友A:
戴森的芯片是有均衡的,厂家故意没有焊接那6个均衡电阻,就是想让你们换新机,多坏

网友:
原厂电池贵是真的贵。
好使也是真的好使。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森的芯片是有均衡的,厂家故意没有焊接那6个均衡电阻,就是想让你们换新机,多坏 ...

咱们后期技术上 有没有可能自己加上均衡呢?

网友B:
4.2V充电?串联电池上?
你得搞几串电池就上几个隔离电源
还有就是电池容量内阻不一样了,放电如果有一串放到最低电压了别的还在3.2V还不是一样停,如果不停那串低的不就过放挂了?
你研究这个还不如换电池时用好品牌的分容分阻后差不多一致的,这样充放电也一致。如果电池不行了靠匀衡电路那几十MA没什么用的。
--------------------------
多串电池单个充肯定好,但是成本高体积大。如果多串电池容量跟内阻差不多,串联充也没多大问题,一般的充电管理芯片都会有每串的充放电电压检测来判断是否断开充放电电路。所以你看到的成品电池都是串联充电的,因为它们是串联放电的,如果有不平衡了里面肯定是有电芯有问题了。匀衡电路只能解决电池没问题的前提下的各路电压微调不能解决电池有问题了还能保证各串电压一致,因为容量不一致了肯定充放电速度是不一样的,是不可能能匀衡来解决的。

网友:
网上有这种保护电路板,厂家不配可能是减少费用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V充电?串联电池上?
你得搞几串电池就上几个隔离电源
还有就是电池容量内阻不一样了,放电如果有一串放 ...

感谢讨论,是的。
主要是长时间大电流用久了,电芯之间不平衡。最差的那一个,一用就低于3v,一充就达到4.2
连累了其他正常电芯,表象就是一用就没电,一充就满电。

所以好奇为啥原厂设计,不搞成单节充,这样至少能保证剩余好的电芯能充满电。如果5串,也不需要弄5套电路,可以一个4.2v电路按照时间轮流充满。如果总输入功率一样,充电时间也不会延长太多。

好奇为啥工程师不设计这种电路,成本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们后期技术上 有没有可能自己加上均衡呢?

有些板子可以自己补上101电阻,有些没有预留焊盘,反正厂家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森的芯片是有均衡的,厂家故意没有焊接那6个均衡电阻,就是想让你们换新机,多坏 ...

这么大牌子的,还玩厚黑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讨论,是的。
主要是长时间大电流用久了,电芯之间不平衡。最差的那一个,一用就低于3v,一充就达到4 ...

只有这样做,
耐用品才会变成消耗品

网友:
平衡充麻烦成本高,一般只有航模电池用平衡充,电动工具都是串充,坏了好卖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讨论,是的。
主要是长时间大电流用久了,电芯之间不平衡。最差的那一个,一用就低于3v,一充就达到4 ...

一用就完一充就满,怎么整都没用,因为电池内阻增大的缘故,这种情况只能更换这一串,哪怕你用独立充也是一样。

网友:
动力电芯品控很重要,差电池才需要平衡!需要平衡的时候电芯基本不适合大电流了。

网友:
这类电池是很多都不带均衡,或者没有安装元件

网友:
现在第三方的电池也便宜了,我买了个第三方
池,用了超过两年了还是好好的

网友:
原厂替换装电池,也是一个盈利点

网友:
只要盈利,厂家什么都干呀!

网友:
铁锚20V电池每节单独充,其他的楼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