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爱触屏音响LX04 不开机维修并加扩容

楼主(2023-11-12):
咸鱼收了台不开机的LX04 通电攻略0.5W-0.7W。小爱通病硬盘噶了。上面那个金士顿不知道为啥转TF出来不认,但是这个机子上同型号的东芝却认,后面用winhex备份了一份出来。准备一个新的EMMC硬盘然后转成TF卡,用支持EMMC的读卡器刷入底层系统

直接更换硬盘刷机的话会进不来桌面,而且会丢失掉原来的SN,EMMC拆京东云第一代64G的,也算完美的废物利用了,自己DIY了个读卡器替代了一下编辑器。emmc剩余寿命的话可以通过京东云第一代刷openwrt后用MMC命令去查看。

刷完之后记得修改SN,不然到时候会出现狠多台机器抢着用。

SN在分区1。改好后焊回主板

通电看电流依旧是不开机的状态。上MTK刷机,

其实差不多就是个Android扩容一样,这机子本质上就是一个Android。不知道Android几改的,懒得刷第三方。

有部分时候会卡在这里很久。断开重新再来一次。

1.4W开机了

对比一下SN码和低标的对不对,其实MAC地址应该也要改的不知道会引起什么BUG暂时没找到。

楼主:
不要用有问题的EMMC,会导致进不去桌面,或者经常程序未响应,EMMC的主控是非常的脆弱的,纠正能力基本为0,除非能拿到EMMC的出厂工具,把新增的加到表里面,转TF用winhex拷贝低于0.6Mb/s的基本都是有问题的,或者使用前先用mmc指令查看EMMC使用寿命情况(要板载的才行),还有些放几天就卡米了。那些测试有校验不过的EMMC直接报废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看着不好搞

网友:
EMMC目前我只会做U盘。。。刷机就算了。。头大。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厉害,这个小爱同学还带显示屏的。

网友:
用大树的U盘底板,用EMMC做的U盘在稳定使用中。

网友:
看着有点难搞,看不懂

网友:
为啥会有硬盘噶了的通病?

网友:
也就是说  为啥硬盘会噶了?

网友:
太厉害了,这个都能修

网友:
高手

成砖头了都能救回来

网友:
永不怕砖哈哈哈

网友:
一般来说遇到硬盘噶了的机子,就直接让吃灰了,没有修理的劲。

网友:
有硬盘坏这个通病?

网友:
小度 小爱 天猫  都喜欢用江波龙

网友:
这样也要维修,牛!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