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刹车总泵拆解及原理科普

楼主(2023-11-12):
我家汽车刹车总泵换过2次了,昨天拆解后,发现问题不出意外的确在橡胶皮碗上。
顺带将总泵工作原理简单科普一下,供大家参考。

这是总泵没有踩下去的油路图,缸体由4个密封圈,形成2个独立增压空间。两个增压空间互不影响,这是安全冗余,即使任一密封圈损坏,不会影响另外一个增压空间。两个增压空间分别作用于前轮,后轮。根据设计时单一故障原理,不管总泵密封圈、油管、下泵任一单一故障,不会造成刹车完全失灵,至少还会有一半刹车(另一个增压空间正常)

这是总泵踩下去的油路图,前后两个增压空间串联,也就是大力鼓作用到总泵上,在传递到两个增压空间的力是完全相同的,最后传递到分泵的压力相同,避免制动不平衡。

所以我们的刹车总泵是两套独立制动集成在一个缸体内,刹车总泵及以下设备故障,完全失去制动的可能性几乎为0,所以大家理应看待特斯拉刹车事件,电车总泵及以下设计原理和油车相同。

下面拆解图

总泵分解

缸体内部

增压空间分离结构

刹车变软问题根源,橡胶皮碗质量不好,副厂件只用了3年嗝屁,摸上去材质偏软,密封圈周边有明显破损,里面几个都是这个情况,不是单一密封圈嗝屁,这就是我的刹车泵为何可以踩到底确没有刹车,几个密封圈几乎同一时间失效,推测是其中一个先失效,然后引起蝴蝶效应全部嗝屁。3年不应该是老化引起,应该还是材料强度不够,这就是副厂件没有原厂件好用的地方,副厂件对材料耐久性几乎没有研究

这是以前摩托车买的分泵密封圈,大小正好和这个一样

淘宝也有单独的刹车总泵修理包,包含密封圈。

不过副厂总泵也就130,原厂拆车件年代过长密封圈老化可能性很大,上不了全新原厂,那还是上全新副厂,橡胶制品就怕年限,这个总泵修理包我也不敢用,还是那句话,刹车问题不容小觑,更大意不得

网友:
谢谢科普,说明最少有一半刹车

网友A:
现在自动驾驶的车是怎样驱动刹车总泵的?老车如果想改装自动驾驶好像就刹车最复杂

网友:
线控刹车就会有气泵了

网友:
刹车问题不容小觑,更大意不得

网友:
总泵按照标准是双腔动作,制动时,管路交叉配置,具体就是一人腔接两个轮子,这两个轮子必须是一个左前,一个右后,这是一组,另一组是右前,左后,确保一个制动控失效时,前后轮都有一定的制动力,防止甩尾或者失去转向。这是因为当前轮先刹死,会失去转向能力,后轮先刹死时,容易甩尾。当然有人会说,车上有ABS,EBV,这些在正常情况下起作用,当制动力压力上不去时,系统会判断失误,最基础的还是机械刹车在起作用,不能把一切安全全拴在电子设备上。

网友:
自己网上买,就没有原厂一说了

网友B:
不知道现在的新能源汽车的刹车也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现在的新能源汽车的刹车也是一样的吗

刹车总泵及分泵没有变化,电车刹车系统最大的变化是真空助力变成了电子(电机)助力,由于没有发动机进气抽真空,电车就用电机助力,都是为了让刹车踏板踩起来更舒适。
其实按安全冗余来说,真空助力比电机助力更安全。(真空泵熄火断电依然有1-3次助力效果。电机式助力断电就没有助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刹车总泵及分泵没有变化,电车刹车系统最大的变化是真空助力变成了电子(电机)助力,由于没有发动机进气 ...

电机助力估计还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吧,真空助力应该没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自动驾驶的车是怎样驱动刹车总泵的?老车如果想改装自动驾驶好像就刹车最复杂 ...

ABS泵就是整套自动刹车的核心机械部分,所有有关自动刹车、防滑等功能只是不同程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助力估计还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吧,真空助力应该没有这个可能性

电机助力可能失去助力,但失去助力,刹车踏板依然可以大力踩下去,只是刹车非常费力,不是刹车失灵

网友:
看着机械结构简单稳定,就是这橡胶影响整体寿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助力可能失去助力,但失去助力,刹车踏板依然可以大力踩下去,只是刹车非常费力,不是刹车失灵 ...

所有的车失去助力的时候都能踩下啊,只要有劲都能刹住,失效的只是助力而已,我并没有说刹车失灵

网友:
所谓的副厂、小厂,哪会去做耐久性试验

网友C:
刹车失灵的同时,动力还要100%的输出哟

网友:
这个还是4S店买个正品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车失去助力的时候都能踩下啊,只要有劲都能刹住,失效的只是助力而已,我并没有说刹车失灵 ...

正解,所以要想刹车失灵不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刹车失灵的同时,动力还要100%的输出哟

双保险下,要想刹车失灵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