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太阳能跳闸了,大神帮忙看看保护开关在哪里

楼主(2023-11-12):
2013年左右交房,平板式的太阳能,阳台上一个大水桶,这个房子最近3年没住,太阳能温度高自动跳闸。交房前空置时间长,也跳闸了一次,那次找物业师傅给弄好了。物业师傅大意就是打开底部的盖板,伸手进去合闸。现在我打开盖板,但找不到哪个是闸,或者保护器。大神帮忙看看,没有M币,谢谢。

↓↓↓品牌↓↓↓

↓↓↓按键面板↓↓↓

↓↓↓拆掉底部面板↓↓↓

↓↓↓电路板↓↓↓

↓↓↓这应该是一个保护器↓↓↓

↓↓↓变压器↓↓↓

【End】我找不到掰哪个位置,感谢。

网友A:
我弄过一次,与这个不大一样,有点区别。
大致在这里,手去摸,按一下,咔哒一声就行了。

网友:
我没见过这种东西,期待高手

网友:
我也没见过,不过二楼的那个跟楼主的差不多啊。

网友B:
就在这个螺母旁边,有一个凸出的小柱按下去。。

这是一个过温开关,原理很简单,就是膨胀。     金属壳这边是一个连有长毛细管的感温头,探到加热管里面去的,当感温头温度升高,超过设定时候,金属盒内的气体膨胀,鼓出来一块,顶开旁边黑盒里的开关,开关设计是不自动复位的,因此一旦顶开就需要人工按一下,让开关复位。

网友:
没找到完全一样的,不过就是这东西。

你要按的就是这个部分。安装好是侧着的,螺母是固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弄过一次,与这个不大一样,有点区别。
大致在这里,手去摸,按一下,咔哒一声就行了。

这样的,热水器、电热开水器常用。

这样的,即热热水器常用。

这些都是接触型的,开关与感热是一体的。有加热棒的那,主要怕加热棒管间水碱,棒间干烧发生,因此采用的液式或气式,远程感温的模式。。

如果做成自复位的就是温控开关了,限温器是保护,所以跳了不会自复位,手工复位,频繁的手工复位就是故障指示作用。。进一步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在这个螺母旁边,有一个凸出的小柱按下去。。

谢谢,就是这个,我按下去了,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热水器、电热开水器常用。

谢谢,已解决。就是按动这个按钮,一开始不敢使劲

楼主:
感谢楼上的家人,已经有电了。咱坛里高手就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