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养鱼神器加痒泵原来是易损件保姆级教程

楼主(2023-11-12):
拆修养鱼神器加痒泵原来是易损件保姆级教程

最近接了一个朋友的单,加痒泵,挺静音的,拆解后才晓得静音是这么来的
一开始直接拆,确认故障位置
椭圆形的外形,里面还有个盖,估计是双层减震减噪音

拆到内部基本确认了,是皮碗老化碎裂了

一开始还不知道整个可以拿出来的,直接在机上把皮碗拔下来了

确认尺寸后直接下单

买了两对,因为还有一个泵也要换皮碗,可惜那个泵质量不行,换了没用

进入正题,继续拆解,椭圆形的外壳实属可爱,内部还有盖

拆解后直接换上新的皮碗

通电测试,这震动的实属主播最爱啊
然后可以用手,没手感的用纸放在出气口测效果

然后原样装回。

一起来的两个加氧泵,这个泵明显效果好很多,但是拆起来内部和运动效果差不多

网友:
胶泵配件贵吗

楼主:
便宜货,一对10元不到,两对18左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便宜货,一对10元不到,两对18左右吧

便宜是真的,料差,相对不耐用。

网友:
鱼缸气泵也换过皮碗,一般撑的几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是真的,料差,相对不耐用。

这个本身就是易损件,运行多了,饺子皮都会烂掉

网友:
看来橡胶碗是易损件。可以用来测试逆变器,直流和高频没反应,方波噪音大,正弦波噪音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本身就是易损件,运行多了,饺子皮都会烂掉

要是换成活塞的呢?

网友:
加痒泵的确不耐用

网友:
皮碗的寿命有多长?

网友:
皮碗经常坏的。

网友:
皮碗是易损件,多备几个,定期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是真的,料差,相对不耐用。

抹润肤油的话会不会增加寿命?

网友:
加氧泵皮碗是易损件,得多备几个

网友:
皮碗是易损件,多备几个

网友:
外形像个鼠标,看着不错。

网友:
橡胶件的疲劳寿命和橡胶种类有关,进口的370气泵用几年都不坏,国产的工作个把月就不行了。

网友:
这是我第二次见过这样的。一个个是热风枪。

网友:
引用 楼主:
抹润肤油的话会不会增加寿命?

酸、碱、油,都会影响它的寿命,不能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