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杂牌的12W LED雷达一体化模组

楼主(2023-11-12):
如题这个灯芯是去年采购的,那时候买了大概10多个然后不到一年时间陆陆续续坏掉了,我发的帖子里面声光控和常亮的发过好几个了,雷达的是第一次发大家看图片吧,这个品牌未知但是可以看出来还是灯珠烧了

网友A:
雷达是如何探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达是如何探测的?

搞不懂原理,不过这个灯的灵敏度挺高的,在地下室走廊人过去就亮了,不用发出声音,感应也是灯芯热死的吧

网友B:
雷达探测不懂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达探测不懂的原理

我拆过很多灯了像这样一体的都用不住的,那个雷达模块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灯的那个寿命很高的就是成本太大了用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过很多灯了像这样一体的都用不住的,那个雷达模块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灯的那个寿命很高的就是成本 ...

谢谢,谢谢

网友:
换个灯珠或者短接还能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达是如何探测的?

我拆过一个球泡沒看出雷达在哪里。

网友C:
灯珠确实有坏的,看来雷达的可靠性还是高啊,应该是微波雷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珠确实有坏的,看来雷达的可靠性还是高啊,应该是微波雷达吧

不太清除,反正买了10几个不到一年全部坏了

网友:
没看到雷达在哪儿啊

网友:
雷达藏在哪里了?

网友:
看起来貌似还有固态电容。

网友:
雷达是什么原理啊?微波?

网友:
感应灯用着方 便,雷达的比较灵敏

网友:
雷达感应范围大,好像容易误报

网友:
烧灯珠一般还是散热不好。

网友:
做工还可以的,就是铝基板有点薄,不知道散热效果如何

网友:
这种灯板薄的可怜,要想用得住就得加厚铝基板加强散热、降低LED灯珠电流防止烧死。,

网友:
简单方法把这个灯珠短路了继续用现在LED灯越来质量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