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民熔NKG-5轨道式双路时控开关

楼主(2023-11-12):
    家里一个控制饮水机的时控开关最近出现停电后内部时钟被复位的故障,其它功能正常,老司机都知道是后备供电出故障了。时控开关装于配电箱内,全天运行,购于2021年3月,已运行2年零8个月,早过了质保期。时控开关品牌为“民熔”,型号为NKG-5,两路独立控制,每组可设定8组开关,导轨型、2P宽度。拆之。

刚拆下来就不显示了,严重亏电。

接线图

好拆的很,两侧各有2个卡点撬一下就开了。

内部没什么好说的,左边是主控与显示,右边是供电、与输出执行继电器。后备供电由下图黄色包边的CR2032电池负责。

一大一小俩24V继电器

继电器电路板,手工焊接,但焊的都很可靠。

主控是硬芯!宏泰 HT67F489 低功耗A/D型 Flash 单片机。

旧的后备电池电压只有2.4V左右,内阻用YR1035测已无法显示,可见内阻超过200R。把电池上焊片撕下,没有点焊机,但有镍片专用焊锡丝,问题不大。

由于本机是全天运行,既然拆了,有必要对关键元件进行体检。先检查0.68u降压电容,容量下降到0.55u,但手头没有合适的,将就先用吧。

对100u主滤波电容进行体检,虽然万用表测容量正常,但用电桥检查容量只有86uF,且D值损耗偏高。可见测电容还得电桥比较靠谱。

果断更换红宝石电容

最后,检查了后备电池能正常充电后装机。

本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检测设备(电桥)不是人人都有呀,普通人用不起。

网友:
换电池继续用

网友B:
这个和KG316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KG316有什么区别。。

KG316是不是只有一路通断?主控MCU各家都差不多,按键稍有区别,用料只有拆开才能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设备(电桥)不是人人都有呀,普通人用不起。

二手或DIY电桥都不是太贵,拆坛混久了你会有的^=^。

网友C:
“最后,检查了后备电池能正常充电后装机。”

CR2032电池不是可充电的吧。

网友D:
确定是CR2032吗。充电型的应该是ML2032

网友:
这种带电池的,使用久了出现故障,大多是电池挂了。

网友E:
这种连续运行的设备考验的是整体用料的质量。

网友F:
一直使用按说不会电池亏电,可能原来也不是可充电的

网友:
换电池应该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CR2032吗。充电型的应该是ML2032

原装的是标注CR2032

网友G:
竟然没有牛屎,好评!

为什么继电器一大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检查了后备电池能正常充电后装机。”

CR2032电池不是可充电的吧。 ...

因为焊电池与插片的时候用焊架上的铁夹(有包热缩管)夹持,可能热缩管破了造成电池短路,后来焊好测电池电压只有2.88V左右,因此试通电时,测电池电压在上升,因此我认为在充电。可能误导成CR2032可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使用按说不会电池亏电,可能原来也不是可充电的

是全天通电。供电电路结构是:直流经3.5V左右稳压管稳压后串4148接到电池正极,电池正极接主控板。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会亏电,实际上只是偶尔停电一天,有次台风最多停电2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连续运行的设备考验的是整体用料的质量。

确实,这是换第2个了,上一个是液晶导电条接触不良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竟然没有牛屎,好评!

为什么继电器一大一小?

会不会受空间限制?

网友:
路遥知马力,不间断使用非常考验耐久度